关于430F149的PWM波输出

楼主(2018-08-23):
最近在用430F149输出PWM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引脚能输出,有的引脚不不能输出。
想问一下是每一个引脚都能输出PWM波  还是只有几个特定的引脚能输出PWM波?
怎么结合原理图看?有没有哪位大虾帮忙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有些引脚有PWM功能,有些引脚不带PWM功能

网友B:
这是芯片内部资源问题了,具体应该查技术手册

网友C:
一般是有一些特殊的引脚

网友D:
数据手册里面应该有说明的吧

网友E:
这一块的暂时不知道的

网友F:
这个肯定是特定的管脚输出PWM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