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闭环逆变或者整流程序

楼主(2018-08-23):
最近在做基于DSP2812的逆变实验,硬件平台搭建好了,但是闭环控制程序不会写,各路大神如果有相关的程序望不吝赐教。

网友A:
逆变是整流的逆过程,逆变器是将低压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的装置

网友B:
为了能将转换后的交流电送回电网,实现能量再循环,设计了基于DSP的并网逆变器,采用倍频单极性SPWM技术实现逆变控制,并利用DSP外设CAP检测逆变器输出电流频率和相位,以软锁相技术实现逆变器输出电流的相位和频率与电网电压同步;利用DSP外设ADC采集逆变器的输出电流与电网的电压,采用PI闭环调节以增加逆变器输出电流的稳定性,最后搭建实验样机验证设计的可行性

网友C:
该设计方案的多参考下的

网友D:
这一块还是有难度的,不好理解的

网友E:
这些不是靠模拟电路就能实现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