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DC-DC充电IC的问题

楼主(2018-08-23):
  哪位知道CC充电时候,电池电压一直在上升,为什么适配器充电功率没怎么变化

网友A:
电流也在变化呀

网友B:
电压上升到一定值时,切换为涓流充电,电流变小,电压变大,功率恒定

网友C:
现在常用的充电模式是三段式,先恒流,在恒压,最后小电流浮充,适配器的功率肯定是在变化的了。

网友D:
恒流恒压 的原理,电压上升,而电流下降,则功率不变

网友E:
这和 充电器有关系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现在常用的充电模式是三段式,先恒流,在恒压,最后小电流浮充,适配器的功率肯定是在变化的了。 ...

这个了解了的哈,主要还是得益于充电芯片的功能的

网友G:
电流恒定,电压上升很慢,看起来功率变化小,电池从3V开始时,估计上升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