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GL3523 usb3.0集线器

楼主(2018-08-23):
请问哪位大神做过GL3523芯片的usb3.0集线器,想请问一下它搭载的那个flash的作用是什么,是需要烧写程序吗?另外电路原理图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写入些配置信息,
它有个上位机软件的 做些参数修改等

网友A:
3523 性价比一般
还不如用RTS5411,现成的资料 芯片我都有,可以找我买芯片哈

网友B(2019-04-03):
你好  我在调试的时候也遇到了问题  PGANG引脚上的灯亮不了   可以帮忙指导下吗

网友C(2020-03-16):
引用 网友A:
3523 性价比一般
还不如用RTS5411,现成的资料 芯片我都有,可以找我买芯片哈 ...

请问资料里面有配置文件和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