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D18200驱动直流力矩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8-08-23):
DSP2812为主控,LMD18200来驱动直流力矩电机,输出PWM波,为什么电机只能反转不能正转?

网友A:
电机机械不懂是否有卡堵

网友B:
首先得确定是不是代码问题或者硬件电路问题

网友C:
电机一般不会有问题,你将电机反接一个就可以正转了

网友D:
连接方向引脚的电平转化检查了没有

网友E:
考虑是不是硬件问题,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木有解决

网友F:
这个不是很清楚的,下去查下相关资料的再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