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131的电源电路

楼主(2018-08-23):
谁有NU131的电源典型电路,是否是下面这个,AVCC和DVCC直接接电源吗,FB是多少的,LDO_CAP需要接吗

网友A:
找个131的开发板看看原理图

网友A:
下载这种官方开发板的资料。

网友A:
我擦,我下载看了,竟然没有参数。。好神奇。

网友A:
应该随便一个小电感就行了。

网友B:
能用就行,防止两边干扰。

网友C:
看这个图是直接连的,中间只有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擦,我下载看了,竟然没有参数。。好神奇。

是啊,我也是找不到电感的型号,电路图PCB,SCH都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是找不到电感的型号,电路图PCB,SCH都看了

磁珠就行了吧,反正模拟供电电流很小,同系列选择最大阻抗的磁珠应该就可以了。
也可以考虑贴片电感,根据直流电阻,选择合适的电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