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r5739定时程序问题

楼主(2018-08-23):
很简单的程序,时钟默认ACLK为32.768k,理论上来说1s切换io1次,但结果是4s切换一次,查看寄存器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是我疏忽了什么吗,希望大神可以指点

#include "in430.h"

#include "io430.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定时器配置

  TA0CCTL0=CCIE;

  TA0CCR0=32768-1;

  P1DIR|=BIT0;

  TA0CTL|=TASSEL0+TACLR+MC0;

  _EINT();

  while(1);

}

//time_A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P1OUT^=BIT0;

}

网友A:
时钟配置的对吗?

网友B:
中断这样试试看
unsigned char test;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if(test & 0x01)
  {
    P1OUT |= BIT0;
  }
  else
  {
    P1OUT &= ~BIT0;
  }
  test++;
}

网友C:
FR系列的是不是资料少,感觉用的人也不多

网友D:
首先的看下该时钟的是否是32.768KHz的

网友E:
程序设计上没有啥问题的

网友E:
重点是看看所用的时钟的是不是自己期望那么大

网友E:
这个主要是定时器的时钟信号的精度的

网友F:
这个重点的查看定时器的主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