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移植到GD32f103rct6 开漏输出

楼主(2018-08-23):
RCC->APB2ENR |=(1<<3);

GPIOB->CRH |=(5<<(4*4));
GPIOB->CRH |=(5<<(4*6));
GPIOB->CRH |=(5<<(4*7));

GPIOB->ODR &=~(1<<12);
GPIOB->ODR &=~(1<<14);
GPIOB->ODR &=~(1<<15);
stm32f103
5V通过10K电阻上拉。
PB15 始终是高电平 PB12 PB14 可以切换 求大神指点。。。我是用固件库搞不定,才用寄存器的,PB15始终高电平5V。

网友A(点评):
问题解决了么?方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帮你看下。

网友B:
和固件库,寄存器什么的都没关系,我估计是硬件问题。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你的硬件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吧?方便的话可以放个你的电路图看一下,应该是你的3V转5V电路这块出问题了

网友D:
代码上的设计不是很复杂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