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 开漏输出PB15 无法拉低

楼主(2018-08-23):
RCC->APB2ENR |=(1<<3);

GPIOB->CRH |=(5<<(4*4));
GPIOB->CRH |=(5<<(4*6));
GPIOB->CRH |=(5<<(4*7));

GPIOB->ODR &=~(1<<12);
GPIOB->ODR &=~(1<<14);
GPIOB->ODR &=~(1<<15);
stm32f103
5V通过10K电阻上拉。
PB15 始终是高电平 PB12 PB14 可以切换 求大神指点。。。我是用固件库搞不定,才用寄存器的,PB15始终高电平5V。

网友A:
开漏输出就是不输出电压,低电平时接地,高电平时不接地。另外你这个接口是不是搞了其他电路。

网友B:
除非你能确定这段代码运行时,IO口模式还是复位时的状态.
否则,你可以这样:
RCC->APB2ENR |=(1<<3);
GPIOB->CRH &=~(15<<(4*4));
GPIOB->CRH |=(5<<(4*4));
...

网友C:
楼主理解的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