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有免费的编程器吗?

楼主(2018-08-23):
各位大神,新唐MCU 用的keil和IAR都要收费的,那么有免费的编程器吗?

网友A:
"除了keil和IAR外,这些都要收费的"
我的理解你描述的是keil和IAR都是免费的,除非你的语法不是中文的用法。
而事实上我们用的也就是keil和IAR,这个完全够用了,你想用些什么............

网友B:
ARM 核心有 GCC + GNU MCU Eclipse + Eclipse CDT 的组合,8051 核心有 SDCC。如果你想要全开源全免费,这两个组合都支持 Linux 系统,ARM 平台再加一个 CMSIS-DAP 开源调试器硬件。

网友C:
你是问编译器还是编程器啊?编译器是软件,编程器是硬件。
软件可能有免费的,硬件一般是要花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