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威IoT模组及天线] 【低功耗应用】LoRaMAC设备低功耗配置及测试——Class A

楼主(2018-08-24):
LoRaMAC设备低功耗配置及测试——Class A
1、激活方式:OTAA或ABP
2、接线方式:接线连接至模块的nsleep引脚
3、节点配置:at+sleep=light,0,level,low\r
at+linkchk=1,5,3\r
采用电平休眠的方式,低电平进入休眠,高电平唤醒模块
4、独立模块功耗测试:

网友A(2018-09-26):
不同的class  指的是不同的低功耗模式吗

网友B:
只需要连接nsleep引脚就可以了吗?我今天弄过这个感觉不太对,应该是什么地方没有连接对,我明天上课再看看。,

楼主(2018-10-31):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class  指的是不同的低功耗模式吗

不是,我们的模块支持Class A/C 两种工作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连接nsleep引脚就可以了吗?我今天弄过这个感觉不太对,应该是什么地方没有连接对,我明天上课再看看 ...

请问你是使用我们朗威的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