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问 STM32F042 编辑的时候,出现的这个问题!

楼主(2018-08-24):
请问 STM32F042 编辑的时候,出现的这个问题!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但是 编译的时候 可以编译 也不报错。

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在线等待!

网友A: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打开软件就提示了,但是并不妨碍编译和调试,好像是软件包里两个动态链接库的问题,网上很多解决方案都试过了,没有效果,希望有人出来指点!

楼主:
懒得更改 keil 和 库的版本了!

不妨碍编译 就行了!

网友B:
有没有安装最新的 Pack,应该是你当前的 Pack 里没有这个芯片的具体信息吧

楼主:
已经安装了最新的安装最新的 Pack

只不过 KEIL 是 5.21 的

网友:
能用就行,这个是调试信息类的,跟你要做的不干。

网友C:
这个影响不大

楼主:
应该对编译的结果没有影响吧!

那就好!

网友D:
没遇到过这个弹出信息。

网友E:
硬件连接检查了么

网友F:
第一次看见这种问题

楼主:
不知道咋回事儿  难度官方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