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76E003之IAP

楼主(2018-08-24):
修改FLASH数据通常需要很长时间,不像RAM那样可以实时操作。而且擦除、编程或读取FLASH数据需要遵循相当复杂的时序步骤。N76E003提供方便FALSH编程方式,可以帮助用户通过IAP方式,重新编程FLASH内容。IAP就是通过软件实现在线电擦除和编程的方法。
通过设置IAPEN(CHPCON.0受TA保护)使能IAP,并且设置IAPUEN寄存器的相应位,使能需要升级的FLASH区域(CONFIG、LDROM、APROM),用户将16位操作地址写入IAPAH和IAPAL,数据写入IAPFD,命令写入IAPCN。然后通过设置触发位IAPGO(IAPTRG.0),去执行IAP。注意:IAPTRG也受TA保护。此时,CPU保持程序计数器,内嵌IAP自动控制内部充电泵提高电压和信号时序。擦除和编程时间是内部控制的,与工作电压和频率无关。通常页擦除时间是5ms,字节编程时间是 3.5μs。IAP动作完成后,程序计数器继续运行之后的指令,IAPGO位将自动清零。IAPFF (CHPCON.6)是IAP错误标志,可以用来检查之前IAP操作成功与否。通过这些纯软件的设置,用户可以很方便对FLASH存储器进行擦除、编程和校验。

楼主:
IAP可以方便用户更新FLASH内容,不过用户必须遵循一定规则,以确保IAP正确执行,否则可能引起不确定的结果,甚至损坏器件。此外,下文对于正确执行IAP有很好建议。
(1)没有IAP操作时,用户必须清IAPEN (CHPCON.0)位。可以防止系统意外触发IAP。此外,IAP需要使用内部HIRC振荡器。如果选择外部时钟源,禁止IAP将停止内部HIRC,可以达到省电的目的。注:写IAPEN受TA保护。
(2)当LOCK位(CONFIG0.1) 被激活,IAP读、写或擦除仍然有效。

在进行IAP时,如果中断打开应该临时清除EA位
擦除或编程的页不能是当前代码执行的页。否则会出现不可预计程序动作,甚至破坏存储的数据

使用flash存储器作为数据存储
在一般应用中,有时需要一些数据在断电情况下不能丢失,以便用户读回或更新,作为系统控制的参数。N76E003支持IAP功能并且存储在flash中的字节都可以用MOVC指令读取,所以很适合作为非易失数据存储器。Flash写次数为100,000次,以下参考应用代码:

汇编例程如下:
;******************************************************************************
; This code illustrates how to use IAP to make APROM 201h as a byte of
; Data Flash when user code is executed in APROM.
;******************************************************************************
PAGE_ERASE_AP EQU 00100010b
BYTE_PROGRAM_AP EQU 00100001b
ORG 0000h
MOV TA,#0Aah ;CHPCON is TA protected
MOV TA,#55h
ORL CHPCON,#00000001b ;IAPEN = 1, enable IAP mode
MOV TA,#0Aah ;IAPUEN is TA protected
MOV TA,#55h
ORL IAPUEN,#00000001b ;APUEN = 1, enable APROM update
MOV IAPCN,#PAGE_ERASE_AP ;Erase page 200h~27Fh
MOV IAPAH,#02h
MOV IAPAL,#00h
MOV IAPFD,#0FFh
MOV TA,#0Aah ;IAPTRG is TA protected
MOV TA,#55h
ORL IAPTRG,#00000001b ;write ‘1’ to IAPGO to trigger IAP process
MOV IAPCN,#BYTE_PROGRAM_AP ;Program 201h with 55h
MOV IAPAH,#02h
MOV IAPAL,#01h
MOV IAPFD,#55h

MOV TA,#0Aah
MOV TA,#55h
ORL IAPTRG,#00000001b
MOV TA,#0Aah
MOV TA,#55h
ANL IAPUEN,#11111110b ;APUEN = 0, disable APROM update
MOV TA,#0Aah
MOV TA,#55h
ANL CHPCON,#11111110b ;IAPEN = 0, disable IAP mode
MOV DPTR,#201h
CLR A
MOVC A,@A+DPTR ;Read content of address 201h
MOV P0,A
SJMP $
C 语言例程如下:
//******************************************************************************
// This code illustrates how to use IAP to make APROM 201h as a byte of
// Data Flash when user code is executed in APROM.
//******************************************************************************
#define PAGE_ERASE_AP 0x22
#define BYTE_PROGRAM_AP 0x21
/*Data Flash, as part of APROM, is read by MOVC. Data Flash can be defined as
128-element array in “code” area from absolute address 0x0200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de Data_Flash[128] _at_ 0x0200;
Main (void)
{
TA = 0xAA; //CHPCON is TA protected
TA = 0x55;
CHPCON |= 0x01; //IAPEN = 1, enable IAP mode
TA = 0xAA; //IAPUEN is TA protected
TA = 0x55;
IAPUEN |= 0x01; //APUEN = 1, enable APROM update
IAPCN = PAGE_ERASE_AP; //Erase page 200h~27Fh
IAPAH = 0x02;
IAPAL = 0x00;
IAPFD = 0xFF;
TA = 0xAA; //IAPTRG is TA protected
TA = 0x55;
IAPTRG |= 0x01; //write ‘1’ to IAPGO to trigger IAP process
IAPCN = BYTE_PROGRAM_AP; // Program 201h with 55h
IAPAH = 0x02;
IAPAL = 0x01;

IAPFD = 0x55;

TA = 0xAA;
TA = 0x55;
IAPTRG |= 0x01; //write ‘1’ to IAPGO to trigger IAP process
TA = 0xAA; //IAPUEN is TA protected
TA = 0x55;
IAPUEN &= ~0x01; //APUEN = 0, disable APROM update
TA = 0xAA; //CHPCON is TA protected
TA = 0x55;
CHPCON &= ~0x01; //IAPEN = 0, disable IAP mode
P0 = Data_Flash[1]; //Read content of address 200h+1
while(1);
}

楼主:
N76E003 APROM程序DATAFLASH为EEPROM方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bit BIT_TMP;

//-------------------------------------------------------------------------
UINT8 read_APROM_BYTE(UINT16 code *u16_addr)
{
    UINT8 rdata;
    rdata = *u16_addr>>8;
    return rdata;
}
//-------------------------------------------------------------------------

/*****************************************************************************************************************
write_DATAFLASH_BYTE :
user can copy all this subroutine into project, then call this function in main.
******************************************************************************************************************/
void write_DATAFLASH_BYTE(UINT16 u16_addr,UINT8 u8_data)
{
    UINT8 looptmp=0,u8_addrl_r;
    unsigned char code *cd_longaddr;
    unsigned char xdata *xd_tmp;

//Check page start address
    u8_addrl_r = u16_addr;
    if (u8_addrl_r<0x80)
    {
        u8_addrl_r = 0;
    }
    else
    {
        u8_addrl_r = 0x80;
    }
//Save APROM data to XRAM
    xd_tmp = 0x80;
    cd_longaddr = (u16_addr&0xff00)+u8_addrl_r;
    while (xd_tmp !=0x100)
    {
        *xd_tmp = *cd_longaddr;
        looptmp++;
        xd_tmp++;
        cd_longaddr++;
    }
// Modify customer data in XRAM
    u8_addrl_r = u16_addr;
    if (u8_addrl_r<0x80)
    {
        xd_tmp = u8_addrl_r+0x80;
    }
    else
    {
        xd_tmp = u8_addrl_r+0;
    }
    *xd_tmp = u8_data;
//Erase APROM DATAFLASH page
        IAPAL = u16_addr;
        IAPAH = u16_addr>>8;
        IAPFD = 0xFF;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2;
         set_IAPGO;
//Save changed RAM data to APROM DATAFLASH
    u8_addrl_r = u16_addr;
    if (u8_addrl_r<0x80)
    {
        u8_addrl_r =0;
    }
    else
    {
        u8_addrl_r = 0x80;
    }
        xd_tmp = 0x80;
      IAPAL = u8_addrl_r;
    IAPAH = u16_addr>>8;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1;
        while (xd_tmp !=0xFF)
        {
            IAPFD = *xd_tmp;
            set_IAPGO;
            IAPAL++;
            xd_tmp++;
        }
        clr_APUEN;
        clr_IAPEN;
}
/******************************************************************************************************************/

void main (void)
{
        UINT8 datatemp;
/* -------------------------------------------------------------------------*/
/*  Dataflash use APROM area                                                                         */
/*    APROM 0x3800~0x38FF demo as dataflash                                                         */
/* Please use Memory window key in C:0x3800 to check earse result                      */
/* -------------------------------------------------------------------------*/

//call write byte
        write_DATAFLASH_BYTE (0x3881,0x55);
        write_DATAFLASH_BYTE (0x3882,0x56);
        write_DATAFLASH_BYTE (0x3855,0xaa);
        write_DATAFLASH_BYTE (0x3856,0x66);
//call read byte
        datatemp = read_APROM_BYTE(0x3882);
    while(1);
}

楼主:
下面针对每一个调用函数进行讲解
void write_DATAFLASH_BYTE(UINT16 u16_addr,UINT8 u8_data)
{
    UINT8 looptmp=0,u8_addrl_r;
    unsigned char code *cd_longaddr;
    unsigned char xdata *xd_tmp;

//Check page start address
    u8_addrl_r = u16_addr;
    if (u8_addrl_r<0x80)
    {
        u8_addrl_r = 0;
    }
    else
    {
        u8_addrl_r = 0x80;
    }
//Save APROM data to XRAM
    xd_tmp = 0x80;
    cd_longaddr = (u16_addr&0xff00)+u8_addrl_r;
    while (xd_tmp !=0x100)
    {
        *xd_tmp = *cd_longaddr;
        looptmp++;
        xd_tmp++;
        cd_longaddr++;
    }
// Modify customer data in XRAM
    u8_addrl_r = u16_addr;
    if (u8_addrl_r<0x80)
    {
        xd_tmp = u8_addrl_r+0x80;
    }
    else
    {
        xd_tmp = u8_addrl_r+0;
    }
    *xd_tmp = u8_data;
//Erase APROM DATAFLASH page
        IAPAL = u16_addr;
        IAPAH = u16_addr>>8;
        IAPFD = 0xFF;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2;
         set_IAPGO;
//Save changed RAM data to APROM DATAFLASH
    u8_addrl_r = u16_addr;
    if (u8_addrl_r<0x80)
    {
        u8_addrl_r =0;
    }
    else
    {
        u8_addrl_r = 0x80;
    }
        xd_tmp = 0x80;
      IAPAL = u8_addrl_r;
    IAPAH = u16_addr>>8;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1;
        while (xd_tmp !=0xFF)
        {
            IAPFD = *xd_tmp;
            set_IAPGO;
            IAPAL++;
            xd_tmp++;
        }
        clr_APUEN;
        clr_IAPEN;
}
上面这个函数,是对DATAFLASH  EEPROM进行读写,有主函数给出地址和数据,由该函数进行处理
void write_DATAFLASH_BYTE(UINT16 u16_addr,UINT8 u8_data)
{
    UINT8 looptmp=0,u8_addrl_r;
    unsigned char code *cd_longaddr;
    unsigned char xdata *xd_tmp;

//Check page start address
    u8_addrl_r = u16_addr;
    if (u8_addrl_r<0x80)
    {
        u8_addrl_r = 0;
    }
    else
    {
        u8_addrl_r = 0x80;
    }
//Save APROM data to XRAM
    xd_tmp = 0x80;
    cd_longaddr = (u16_addr&0xff00)+u8_addrl_r;
    while (xd_tmp !=0x100)
    {
        *xd_tmp = *cd_longaddr;
        looptmp++;
        xd_tmp++;
        cd_longaddr++;
    }
// Modify customer data in XRAM
    u8_addrl_r = u16_addr;
    if (u8_addrl_r<0x80)
    {
        xd_tmp = u8_addrl_r+0x80;
    }
    else
    {
        xd_tmp = u8_addrl_r+0;
    }
    *xd_tmp = u8_data;
//Erase APROM DATAFLASH page
        IAPAL = u16_addr;
        IAPAH = u16_addr>>8;
        IAPFD = 0xFF;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2;
         set_IAPGO;
//Save changed RAM data to APROM DATAFLASH
    u8_addrl_r = u16_addr;
    if (u8_addrl_r<0x80)
    {
        u8_addrl_r =0;
    }
    else
    {
        u8_addrl_r = 0x80;
    }
        xd_tmp = 0x80;
      IAPAL = u8_addrl_r;
    IAPAH = u16_addr>>8;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1;
        while (xd_tmp !=0xFF)
        {
            IAPFD = *xd_tmp;
            set_IAPGO;
            IAPAL++;
            xd_tmp++;
        }
        clr_APUEN;
        clr_IAPEN;
}

楼主:
标红部分涉及到两个寄存器IAPL与IAPH,这起什么作用呢?看一下手册
由此可知,这两个寄存器是写入16位地址字节的,也就是说u8_addrl_r这个变量的含义是给寄存器提供地址,因此,需要一些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u8_addrl_r = u16_addr;
    if (u8_addrl_r<0x80)
    {
        u8_addrl_r = 0;
    }
    else
    {
        u8_addrl_r = 0x80;
    }
//Save APROM data to XRAM
    xd_tmp = 0x80;
    cd_longaddr = (u16_addr&0xff00)+u8_addrl_r;
    while (xd_tmp !=0x100)
    {
        *xd_tmp = *cd_longaddr;
        looptmp++;
        xd_tmp++;
        cd_longaddr++;
    }
Save APROM data to XRAM
首先查看N76E003的数据手册得知这颗芯片的XRAM的大小为:768字节i ,即大小为0x300,另外还可知道Flash每一页的大小为128字节即0x80。这段历程划分区域到0X100(256)。
// Modify customer data in XRAM
    u8_addrl_r = u16_addr;
    if (u8_addrl_r<0x80)
    {
        xd_tmp = u8_addrl_r+0x80;
    }
    else
    {
        xd_tmp = u8_addrl_r+0;
    }
    *xd_tmp = u8_data;
//Erase APROM DATAFLASH page
        IAPAL = u16_addr;
        IAPAH = u16_addr>>8;
        IAPFD = 0xFF;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2;
         set_IAPGO;

楼主:
Modify customer data in XRAM
在XRAM中修改客户数据

//Save changed RAM data to APROM DATAFLASH
    u8_addrl_r = u16_addr;
    if (u8_addrl_r<0x80)
    {
        u8_addrl_r =0;
    }
    else
    {
        u8_addrl_r = 0x80;
    }
        xd_tmp = 0x80;
      IAPAL = u8_addrl_r;
      IAPAH = u16_addr>>8;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1;
        while (xd_tmp !=0xFF)
        {
            IAPFD = *xd_tmp;
            set_IAPGO;
            IAPAL++;
            xd_tmp++;
        }
        clr_APUEN;
        clr_IAPEN;
}

这部分比较复杂,我后续会有更新,如果有什么意见或建议,欢迎评论

知识没有学完的时候,我只能保证明天的自己跟今天不一样,各个方面,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无论是专业素质,还是为人处世,待人接物。

网友A:
搞清楚IAP的几个寄存器就OK了。

网友B:
bootloader 程序应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