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7190用不到的管脚,拉高还是接地

楼主(2018-08-24):
如题,谢谢

网友A:
哪些用不到的引脚?
设计时可以就近放两个焊盘,一个焊盘接电源,一个接地,需要时可以直接短路到电源或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着急,那就在论坛慢慢等吧。

谢谢,现在的论坛没有20年前热闹了。

网友C:
这种问题是 没办法回答的!
因为要看是哪些管脚,如果是ADC输入,那就接地或者浮空都可以。如果是负基准电压脚,当然要么接GND,要么接负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是 没办法回答的!
因为要看是哪些管脚,如果是ADC输入,那就接地或者浮空都可以。如果是负基准电 ...

好的谢谢

网友D:
必须区分管脚的具体功能和性质,仔细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