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详细文档教程-第九章 串口通信

楼主(2018-08-24):
HC89S003F4详细文档教程-第九章 串口通信
串口通信是很普遍使用的通信,一般用来做主从机通讯或者程序调试看信息,下面是本章节讲解的内容。

教程图文并茂,有什么问题可以回复,本人定会解答,若有笔误请不吝赐教。
注:教程中的软件请从这个位置下载:https://bbs.21ic.com/icview-2537044-1-1.html

003F4学习板教程-第九章 串口通信.pdf

串口通信

网友A:
楼主,配置38400波特率发送全是乱码,HC89S003 只能设定9600?

//串口2初始化
//时钟频率:16.000MHz
//波特率:38400pbs
void Uart2Init(void)
{
        P2M0 = P2M0&0x0F|0x80;//P2.1推挽输出
        TXD2_MAP = 0x21;//TXD2映射P21
        P0M1 = P0M1&0x0F|0x60;//P0.3带上拉输入(施密特)
        RXD2_MAP = 0x03;//RXD2映射P03
        RCAP5H = 0xFF;//初值高8位
        RCAP5L = 0xE6;//初值低8位
        T5CON = T5CON&0xC1|0x06;//1分频|波特率发生器|使能定时器5
        S2CON2 = 0x01;//8位UART,波特率可变|确认有效停止位
        S2CON = 0x10;//允许串行接收|清0发送标志位|清0接收标志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配置38400波特率发送全是乱码,HC89S003 只能设定9600?

//串口2初始化

38400pbs可以,波特率越搞,误差值要越小,现在使用16MHz来计算38400pbs误差在0.16%,这个误差可以使用,你的问题应该是串口调试助手的波特率没有设置对,需要误差小的可以使用外部的18.432MHz或者其他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