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万用表测试二极管好坏方法和电压电流的测量

楼主(2018-08-24):
万用表测试二极管好坏方法和电压电流的测量

在使用万用表时,应先熟悉仪表板上各种符号的含义及各个旋钮和选择开关的主要作用,应检查指针是否指在零位上,如不在零位,可以调节表盖上的机械零位调整器,使指针恢复零位。然后根据被测量种类和大小,将选择开关旋转到相应的档位上,并找出指针表盘上对应的标尺。

电压和电流的测量

与用电压表和电流表测电压电流一样,测电压时,应将指针万用表并联在线路中,测电流时,应将万用表串联在线路中。另外,测量直流电压和电流时,还应注意表笔的极性(通用准则是黑色为负极,红色为正极)。最大数值可能在什么范围,或选用仪表量程最大的一档,然后逐步减小量程,以便得出准确读数。量程应大于被测值,否则可能会损坏仪表。

被测线路的实际值由此式确定:实际值=指针读数×量程/满偏刻度

式中:满偏刻度指所选的标尺度上最大刻度值。例如:用指针万用表测一直流电压,量程选为100V,满偏刻度为50,指针指在20处,则实际值=20×100/20=40V。

电阻的测量

选择合适的倍率档位:测量电阻时,倍率档的选择以使指针停留在刻度线较稀的部分为宜。指针越接近标度尺的中间,读数越准确;越往左,刻度线越挤,读数准确度越差。倍率挡应小于被测值。 调零:测量电阻之前,应当将测试表笔碰在一起,同事旋转“调零旋钮”(如上右图所示万用表右边缘的那个较大的旋钮),使指针刚好指在欧姆标尺的零位上,这一步骤称为欧姆档“调零”。每换一次倍率挡测量电阻之前,都要重复这一步骤,这是保证测量准确必不可少的步骤。如果指针不能调到位,说明电池电压不足或仪表电路有问题。 不能带电测量电阻:测量电阻时,万用表由电池供电的,被测电阻决不恩能够带电,因为带电测量相当于接入一个额外的电源,不仅得不到正确的测量数据,还可能损坏表头。被测电阻的实际值这一得来:被测实际值=倍率×指针读数。如在1000倍率挡上测量电阻读数为25,那么被测电阻阻值为25×1000=25000欧。

二极管的测量

大家都知道,一般二极管上都是有直接表示正负极的,当看到管壳上有白色线圈的那一段,便是负极。或者线脚较短的一边为负极。但如果没有这些特征怎么办?

万用表是电工手上都有的工具,使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电阻)去测二极管的正负极电阻时,由于万用表内接有电池,要注意到万用表壳上标有“-”的接线端的黑表笔相连;表壳上标有“+”的接线端的红表笔相接。电流是由红表笔流出,而从黑表笔流回。另外应选用Rx1000的欧姆档来测量,因为Rx1档电流太大,Rx10K档电压太高,都容易损坏二极管,所以不宜选用。

具体测试方法如右图所示,将万用表的两个表笔分别接在二极管的两个管脚。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很小,一般为几十欧到几百欧,而反向电阻很大,一般为几十千欧到几百千欧之间。如果在图中的两次测试,右侧测试显示电阻较小,左侧测试显示较大电阻,即可断定右侧红表笔所接的管脚为二极管的正极,另一个管脚即为负极。

有些现代数字万用表上面可能有二极管好坏判断的档位(通断档),将万用表定在这个档位进行测量若有读数,则红表笔一段为正极,若没有读数或显示“1”,则黑表笔为正极。

二极管好坏判断

依然是上面的使用万用表电阻档的测量方法来判断。如果测出的正、反向电阻相差很大,测说明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能良好;如果测量的两次电阻值都很小或者都很大,则说明二极管已经失去了单向导电性,及时存在质量问题的坏二极管。

楼主:
万用表测试二极管好坏方法和电压电流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