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火线零线地线的区别和电路图(转)

楼主(2018-08-24):
火线零线地线的区别和电路图

首先你要知道电为什么分为火线。《也叫相线》零线《也叫中性线》和接地线。《也叫保护线》是从那里来的。各起什么作用的。

一般情况下红色是火线,蓝色是零线,黑色是地线。

火线和零线区别

火线和零线都是带电的线,如果二相电源接了用电器的话,那么就有电流从电线中流过。

一般的感觉火线带了电,是因为如果人接触(包括一些间接接触)了火线,一部分的电流就从人的身体中经过了,就好比本来一个水管子,从中间有分了一个水龙头了。零线不带电是因为电源的另一端(零线)接了地,我们在地上接触零线的时候,因为没有位差,就不会形成电流。所以就有零线不带电的感觉。零线和火线本来都是由电源出来的,电流的正方向就是由一出,经过外部设备,从另一端进。形成一个回路。零线和火线的区别就是电源的两个端子其中的一个接了大地

零线和地线区别

1.零线和地线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不是一回事。

2.地线的对地电位为零。使用的电器的最近点接地。

3.零线的对地电位不一定为零。零线的最近接地点是在变电所或者供电的变压器处。

4.零线有时候会电人,在什么时候呢?当你的电炉子不发热了,千万不要以为没电了,不会电人,错啦!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可能,离你的电器很沅的地方n线断开了,用电压表一量会发现,电器的ln线都是市电的电压!

5.地线不会电人,除非很糟的情况,设计者不懂,或者胡乱搞的产品!

6.在你的电路中有零线和地线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高耐压电容在他们中间。

以上内容均根据学员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整理而成,供参考,如有问题请及时沟通、指正。

因为三相发电机在发电机的定子上嵌放三个相同的线圈。当转子在原动机《如汽轮机。水轮机》带动下切割磁感应线而在线圈中产生感生电动势。也就是电。有于三相发电机定子上有三个线圈所以会产生三相电。如果在三相发电机每个线圈各接上一个负载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三个独立和单相电路。就构成了三相六线制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输电的话需要六根导线,很不经济,也没有实用价值。但是我们目前低压供电系统多数用三相四线制供电。三相四线是把发电机三个线圈的末端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公共端点《称为中性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把零线称为中性线的原因》从中性线引出的输电线称为中性线,中性线通常与大地相接,并把接大地和中性点称为零点。

第一。从电厂的发电机出来后经变电站加压后通过输电网进入工厂或用电处到工厂或用电处后再经过变压器降压后进入负载《用电器》一般为三相四线制即用线色表示为黄。绿.红和蓝《黄。绿.红为相线蓝为中性线也就零线》用字幕表示为A.B.C和N.但是现在国家提倡新的工厂用三相五线制也就是在原来四根线上再加根接地线《不是从电厂过来的是在要用电器的地方如居民住宅楼国家强制规定必须要有接地线自己加的。主要作用为当设备漏电时把电导入大地防止人体触电》也叫PE线色为黄绿双色线

第二。这五根线中中性线《零线》和接地线没有电压其他三根线电压一般为线与线之间任意二根线为400V《即ABC三线中任意二根线实际为390V左右用电时有压降被称为线电压》线与中性线之间为230V《即ABC与N之间任意二根线实际为225V左右被称为相电压》。

第三接地线也叫保护线。那为什么要叫它保护线。你想在家里的家用电器或工厂的设备很多都是用金属做外壳的吧。那么如果万一当我电器或设备发生漏电的话那么我的电器或是设备那不是要带电了吗?如果人碰一下的话是不是要触电啊?是不是很危险啊?那么有没有方法可以当我的电器或是设备漏电时避免发生触电的事故。有!接地线就是一种很好的保护方法。人为什么会触电。首先人是导电体,第二因为有电流流过。为什么会有电流过。因为有电压。我想欧姆定律你应当知道吧?I=U/R也就是说在电压相同的情况下电阻越大电流就越小是吧!电流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那边电阻小它向那边走。人体的电阻一般为1700欧姆。那么如果接地线电阻只有4欧姆的话你看那大部分的电流会向那里走啊。没有电流流过的话那人也就不会触电了吧?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那就是接地线的作用就是当用电器发生漏电时把电导入大地防止人体触电!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把接地线叫为保护线的原因!

第四以三相电源为例如果有三条相线,一条零线和一条地线。《在电路图中用字幕L1 L2 L3 表示为A B C三相。用N 表示零线或中性线。用PE表示接地线》

那就是三相五线制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TN-S系统。就是中性线《零线N》和保护线《接地线PE》是分开的。

如果三相线加一零线的那种是三相四线制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TN-C系统。就是中性线《零线N》和保护线《接地线PE》是合一的,称为PEN线。通常用保护接零的方法。共用PEN线。

照明电路里的两根电线,一根叫火线,另一根则叫零线。火线和零线的区别在于它们对地的电压不同:火线的对地电压等于220V;零线的对地的电压等于零(它本身跟大地相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当人的一部分碰上了火线,另一部分站在地上,人的这两个部分这间的电压等于220V,就有触电的危险了。反之人即使用手去抓零线,如果人是站在地上的话,由于零线的对地的电压等于零,所以人的身体各部分之间的电压等于零,人就没有触电的危险。

如果火线和零线一旦碰起来,由于两者之间的电压等于220伏,而两接触点间的电阻几乎等于零,这时的电流非常大,在火线和零线的接触点处将产生巨大的热量,从而发出电火花,火花处的温度高到足以把金属导线烧得熔化。

接地是电器设备安全技术中最重要的工作,应该认真对待。那种不加考虑随意接地的做法常常会给计算机设备造成不良的后果,严重时会烧毁整个设备应用系统,甚至造成人身伤害。正确接地可提高整个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要正确使用计算机的电源线。目前,我们使用的电源插座大多是单相三线插座或单相二线插座。单相三线插座中,中间为接地线,也作定位用,另外两端分别接火线和零线,接线顺序是左零右火,即左边为零线,右边为火线。凡外壳是金属的家用电器都采用的是单相三线制电源插头。三个插头呈正三解形排列,其中上面最长最粗的铜制插头就是地线。地线下面两个分别是火线(标志字母为“L”Live Wire)、零线(标志字母为“N”Naught wire),顺序是左零右火,(插头背面对着自己本人时)。

使用中千万不要将零线端和定位用的地线端连在一起,因为有的设备采用二线插头,如果设备的电源火线、零线接反或使用中插错位置,必将造成火线、零线短路,烧坏设备,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即使家里或单位的三线插座中没有接地,也最好使用三线电源插头和三线插座。

区分:

1.用颜色区分:在动力电缆中黄色绿色红色分别代表A相B相C相(三相火线)蓝色代表零线,黄绿双色代表接地线。

2.用电笔区分:火线用电笔测试时会发光,而零线则不会。

3.用电压表区分:不同相线(即火线)之间的电压为线电压380V,相线(火线)与零线(或良好的接地体)之间的电压为相电压220V,零线与良好的接地体的电压为0V。

动力用电就是常说的380伏电,多用于工厂。这种电多是三相四线。四线中三根火线,一根零线。三根火线经过负载如电动机等用电设备后都经过零线形成回路,设备才能正常工作。零线在发电厂是接地的。

家用电是指我们常说的220伏电也叫单相电,有两根线,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火线经过负载如灯泡等用电器后经零线形成回路,用电器才能正常工作。这里的零线在发电厂也是接地的。

动力电和家用电的零线虽然在发电厂都是接地的,但我们平时说的地线和零线不是一个概念。你看我们家里的三孔电源插座,如果是正规施工,其中一个孔是火线,一个孔是零线,一个孔是地线。这里的地线整座楼汇集后接地。这才是常说的地线。多数家用电器都要求要接地线,就是要和这根地线接在一起。

为什么会触电?

有的人误以为零线就是地线,把家用电器的接地和零线接一起,那么火线在和零线形成回路的同时也和家用电器的外壳形成回路,使外壳带电,尤其是在零线因故障已断开而电源插座接地又不好的情况下更容易触电。

1、零线:在家庭用电中,零线通常是指从变压器接地体引出来的线,它的接电阻有严格的规定,必须小于等于0.5欧姆,这样才能保证用电设备正常使用;

2、火线:是相对于零线来说的,通常家庭用电只是用三相电的其中一相,它的线电压为220伏,它是通过零线构成回路使家用电器工作的;

3、地线:我们给家用电器接的电线,通常是为了安全和消除静电而接的地线,它对接地电阻没有严格的要求,通常是比较大的,对地电压没有电流通过时为零,把它做为用电器的零线是无法让设备正常工作的;

4、中线:就是将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与电源(发电机和变压器)的接地线做金属连接起来的那条线,它要求供电给用电设备的线路中的熔断器或空气开关,在用电设备一相碰壳时,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断开电路,从而保护设备和人生安全;

5、家中的插座不是三相插座而是三线插座,它的中间是接地线的,两边是用来接零线和火线的,虽然电工手册上也有左零右火的规定,但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要求并不那么严格。

照明电路里的两根电线,一根叫火线,另一根则叫零线。火线和零线的区别在于它们对地的电压不同:火线对地电压为220V,零线对地电压为0

地线就是接地的线

电工里面没有中线的

家里的一般是三孔插座不是三相插座,中间是接地线两边是火线和零线

家里的一般是三孔插座不是三相插座,中间是接地线,两边是火线和零线,右边为火线(L),左边为零线(N)。

火线和零线的区别在于它们对地的电压不同:火线对地电压为220V,零线对地电压为0

中线是从发电机或电力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的线,如果它不接地就称为中线,如果将它良好接了地(大地为零电位),此时的中线就又称为零线了。民用电的零线和地线虽然都从同一点引出,但它们各自的功能是分开的,不能混用。比如零线和火线是用电的回路线,它们和电器的外壳是缘的,线里流动的电流是同样大小的,故线径是同样的粗细。而地线是和电器的外壳相联的,当电器有故障时当中才有电流流通,一般没有电流,故其线径要细得多。零线和火线是用电的回路,故绝不能将零线接到外壳上,那会使人触电的。

地线、零线和火线:大地是良好的导体,地线通过深埋的电极与大地短路连接。市电的传输是以三相的方式,并有一根中性线,三相平衡时中性线的电流为零,俗称“零线”,零线的另一个特点是与地线在系统总配电输入短接,电压差接近为零。三相电的三根相线与零线有220电压,会对人产生电击,俗称“火线”。电气线路的安装及排列顺序有严格的标准,实际中按标准正确装配地线、零线和火线对安全至关重要。

火线,地线,零线的英语单词

上面是地线Earth Wire,“E”

下面两个端子分别是零线Naught Wire,“N”

火线Live wire,“L”。

交流电,不是特别要求,火零不分

国际标准:

红色为火线,黑色为零线,花色为地线,所有大的厂家和标准化的产品都遵循这个原则,虽火线和零线可以互换,不推荐。

楼主:
火线零线地线的区别和电路图

网友A:
火线和零线都是带电的线,如果二相电源接了用电器的话,那么就有电流从电线中流过。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红色是火线,蓝色是零线,黑色是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