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451例程之PWM的寄存器讲解

楼主(2018-08-24):
M451提供了两路PWM发生器。每路PWM支持6通道PWM输出或输入捕捉。有一个12位的预分频器把时钟源分频后输入给16位的计数器,另外还有一个16位的比较器。PWM计数器支持向上,向下,上下计数方式。PWM用比较器和计数器的比较来产生事件,这些事件用来产生PWM脉冲,中断,EADC/DAC转换触发信号。
PWM发生器支持两种标准PWM输出模式:独立模式和互补模式,它们的架构不同。标准输出模式又有两种输出功能:组功能和同步功能。组功能可以在独立模式和互补模式下使能。同步功能只有在互补模式下才可以被使能。互补模式,有两个比较器产生各种带12位死区时间的PWM脉宽,另外还有一个自由触发比较器来产生给EADC的触发信号。PWM输出控制单元,它支持极性输出,独立管脚屏蔽和刹车功能。
PWM也支持输入捕捉功能,当输入通道有向上跳变、向下跳变、或者两者都有的跳变时,锁存PWM计数器的值到相应的寄存器中。捕捉功能也支持通过PDMA把捕捉到的数据搬移到内存。
捕捉功能特性
 支持12个16位解析度的输入捕捉通道
 支持上升/下降沿捕捉条件
 支持输入上升/下降沿 捕捉中断
 支持计数器重载选项的上升/下降沿 捕捉
 支持PWM 的所有通道PDMA数据搬移功能
据此可直接观察寄存器
两路PWM发生器
#define AHBPERIPH_BASE PERIPH_BASE
#define APB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0x00040000)
#define PWM0_BASE            (APBPERIPH_BASE + 0x18000)
#define PWM0 ((PWM_T *) PWM0_BASE)
#define PWM1 ((PWM_T *) PWM1_BASE)
每路PWM支持6通道PWM输出或输入捕捉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onfigure PWM capture and get the nearest unit time.
* @param[in] pwm The pointer of the specified PWM module
*                - PWM0 : PWM Group 0
*                - PWM1 : PWM Group 1
* @param[in] u32ChannelNum PWM channel number. Valid values are between 0~5
* @param[in] u32UnitTimeNsec The unit time of counter
* @param[in] u32CaptureEdge The condition to latch the counter. This parameter is not used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The nearest unit time in nano second.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Configure PWM capture and get the nearest unit time.
*/
uint32_t PWM_ConfigCaptureChannel(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uint32_t u32UnitTimeNsec, uint32_t u32CaptureEdge)
{
    uint32_t u32Src;
    uint32_t u32PWMClockSrc;
    uint32_t u32NearestUnitTimeNsec;
    uint16_t u16Prescale = 1, u16CNR = 0xFFFF;

    if(pwm == PWM0)
        u32Src = CLK->CLKSEL2 & CLK_CLKSEL2_PWM0SEL_Msk;
    else//(pwm == PWM1)
        u32Src = CLK->CLKSEL2 & CLK_CLKSEL2_PWM1SEL_Msk;

    if(u32Src == 0)
    {
        //clock source is from PLL clock
        u32PWMClockSrc = CLK_GetPLLClockFreq();
    }
    else
    {
        //clock source is from PCLK
        SystemCoreClockUpdate();
        u32PWMClockSrc = SystemCoreClock;
    }

    u32PWMClockSrc /= 1000;
    for(u16Prescale = 1; u16Prescale <= 0x1000; u16Prescale++)
    {
        u32NearestUnitTimeNsec = (1000000 * u16Prescale) / u32PWMClockSrc;
        if(u32NearestUnitTimeNsec < u32UnitTimeNsec)
        {
            if(u16Prescale == 0x1000)  //limit to the maximum unit time(nano second)
                break;
            if(!((1000000 * (u16Prescale + 1) > (u32NearestUnitTimeNsec * u32PWMClockSrc))))
                break;
            continue;
        }
        break;
    }

    // convert to real register value
    // every two channels share a prescaler
    PWM_SET_PRESCALER(pwm, u32ChannelNum, --u16Prescale);

    // set PWM to down count type(edge aligned)
    (pwm)->CTL1 = ((pwm)->CTL1 & ~(PWM_CTL1_CNTTYPE0_Msk << (2 * u32ChannelNum))) | (1UL << (2 * u32ChannelNum));
    // set PWM to auto-reload mode
    (pwm)->CTL1 &= ~(PWM_CTL1_CNTMODE0_Msk << u32ChannelNum);
    PWM_SET_CNR(pwm, u32ChannelNum, u16CNR);

    return (u32NearestUnitTimeNsec);
}
比如我选择PWM0  通道零来说
PWM0->CTL1 &= ~PWM_CTL1_CNTTYPE0_Msk;
    PWM0->CTL1 |= 0x1;

    /*Set PWM Timer clock prescaler*/
    PWM_SET_PRESCALER(PWM0, 0, 0); // Divided by 1

    /*Set PWM Timer duty*/
    PWM_SET_CMR(PWM0, 0, 199);

    /*Set PWM Timer period*/
    PWM_SET_CNR(PWM0, 0, 399);

    /* Set waveform generation */
    PWM0->WGCTL0 = 0x10000;
    PWM0->WGCTL1 = 0x20000;

    // Enable output of PWM0 channel 0
    PWM0->POEN |= PWM_POEN_POEN0_Msk;

    // Enable PWM0 channel 0 period interrupt, use channel 0 to measure time.
    PWM0->INTEN0 = (PWM0->INTEN0 & ~PWM_INTEN0_PIEN0_Msk) | PWM_INTEN0_PIEN0_Msk;
    NVIC_EnableIRQ(PWM0P0_IRQn);

    // Start
    PWM0->CNTEN |= PWM_CNTEN_CNTEN0_Msk;//根据这个是否明白地址?以及如何给地址赋值

#define PWM_CNTEN_CNTEN0_Pos (0) /*!< PWM_T::CNTEN: CNTEN0 Position */
#define PWM_CNTEN_CNTEN0_Msk             (0x1ul << PWM_CNTEN_CNTEN0_Pos)                   /*!< PWM_T::CNTEN: CNTEN0 Mask

#define PERIPH_BASE (0x40000000UL) /*!< (Peripheral) Base Address */

/* Peripheral memory map */
#define AHBPERIPH_BASE       PERIPH_BASE
#define APB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0x00040000)
APBPERIPH_BASE + 0x18000
#define PWM0_BASE            (APBPERIPH_BASE + 0x18000)

#define PWM0                 ((PWM_T *)   PWM0_BASE)

PWM0->CNTEN |= PWM_CNTEN_CNTEN0_Msk;
即在

#define PERIPH_BASE          (0x40000000UL)                              /*!< (Peripheral) Base Address */
#define AHBPERIPH_BASE PERIPH_BASE
#define APB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0x00040000)  //
APBPERIPH_BASE + 0x18000

PWMx_BA+0x20=
APBPERIPH_BASE + 0x18000+0X20=1

楼主:
typedef struct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76933]@VAR[/url] PWM_T::CTL0
* Offset: 0x00  PWM Control Register 0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5:0]   |CTRLDn    |Center Re-Load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In up-down counter type, PERIOD will load to PBUF at the end point of each period.
* |        |          |CMPDAT will load to CMPBUF at the center point of a period.
* |[13:8]  |WINLDENn  |Window Load Enabl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PERIOD will load to PBUF at the end point of each period.
* |        |          |CMPDAT will load to CMPBUF at the end point or center point of each period by setting CTRLD bit.
* |        |          |1 = PERIOD will load to PBUF at the end point of each period.
* |        |          |CMPDAT will load to CMPBUF at the end point of each period when valid reload window is set.
* |        |          |The valid reload window is set by software write 1 to PWM_LOAD register and cleared by hardware after load success.
* |[21:16] |IMMLDENn  |Immediately Load Enabl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PERIOD will load to PBUF at the end point of each period.
* |        |          |CMPDAT will load to CMPBUF at the end point or center point of each period by setting CTRLD bit.
* |        |          |1 = PERIOD/CMPDAT will load to PBUF and CMPBUF immediately when software update PERIOD/CMPDAT.
* |        |          |Note: If IMMLDENn is enabled, WINLDENn and CTRLDn will be invalid.
* |[24]    |GROUPEN   |Group Function Enable
* |        |          |0 = The output waveform of each PWM channel are independent.
* |        |          |1 = Unify the PWM_CH2 and PWM_CH4 to output the same waveform as PWM_CH0 and unify the PWM_CH3 and PWM_CH5 to output the same waveform as PWM_CH1.
* |[30]    |DBGHALT   |ICE Debug Mode Counter Halt (Write Protect)
* |        |          |If counter halt is enabled, PWM all counters will keep current value until exit ICE debug mode.
* |        |          |0 = ICE debug mode counter halt disable.
* |        |          |1 = ICE debug mode counter halt enable.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31]    |DBGTRIOFF |ICE Debug Mode Acknowledge Disable (Write Protect)
* |        |          |0 = ICE debug mode acknowledgement effects PWM output.
* |        |          |PWM pin will be forced as tri-state while ICE debug mode acknowledged.
* |        |          |1 = ICE debug mode acknowledgement disabled.
* |        |          |PWM pin will keep output no matter ICE debug mode acknowledged or not.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var PWM_T::CTL1
* Offset: 0x04  PWM Control Register 1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1:0]  |CNTTYPEn  |PWM Counter Behavior Typ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0 = Up counter type (supports in capture mode).
* |        |          |01 = Down count type (supports in capture mode).
* |        |          |10 = Up-down counter type.
* |        |          |11 = Reserved.
* |[21:16] |CNTMODEn  |PWM Counter Mod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Auto-reload mode.
* |        |          |1 = One-shot mode.
* |[26:24] |OUTMODEn  |PWM Output Mod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 |        |          |output mode of
* |        |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PWM independent mode.
* |        |          |1 = PWM complementary mode.
* |        |          |Note: When operating in group function, these bits must all set to the same mode.
* @var PWM_T::SYNC
* Offset: 0x08  PWM Synchronization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2:0]   |PHSENn    |SYNC Phase Enabl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PWM counter disable to load PHS value.
* |        |          |1 = PWM counter enable to load PHS value.
* |[13:8]  |SINSRCn   |PWM_SYNC_IN Source Selection
* |        |          |Each bit n controls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0 = Synchronize source from SYNC_IN or SWSYNC.
* |        |          |01 = Counter equal to 0.
* |        |          |10 = Counter equal to PWM_CMPDATm, m denotes 1, 3, 5.
* |        |          |11 = SYNC_OUT will not be generated.
* |[16]    |SNFLTEN   |PWM_SYNC_IN Noise Filter Enable
* |        |          |0 = Noise filter of input pin PWM_SYNC_IN is Disabled.
* |        |          |1 = Noise filter of input pin PWM_SYNC_IN is Enabled.
* |[19:17] |SFLTCSEL  |SYNC Edge Detector Filter Clock Selection
* |        |          |000 = Filter clock = HCLK.
* |        |          |001 = Filter clock = HCLK/2.
* |        |          |010 = Filter clock = HCLK/4.
* |        |          |011 = Filter clock = HCLK/8.
* |        |          |100 = Filter clock = HCLK/16.
* |        |          |101 = Filter clock = HCLK/32.
* |        |          |110 = Filter clock = HCLK/64.
* |        |          |111 = Filter clock = HCLK/128.
* |[22:20] |SFLTCNT   |SYNC Edge Detector Filter Count
* |        |          |The register bits control the counter number of edge detector.
* |[23]    |SINPINV   |SYNC Input Pin Inverse
* |        |          |0 = The state of pin SYNC is passed to the negative edge detector.
* |        |          |1 = The inverted state of pin SYNC is passed to the negative edge detector.
* |[26:24] |PHSDIRn   |PWM Phase Direction Control
* |        |          |Each bit n controls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Control PWM counter count decrement after synchronizing.
* |        |          |1 = Control PWM counter count increment after synchronizing.
* @var PWM_T::SWSYNC
* Offset: 0x0C  PWM Software Control Synchronization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2:0]   |SWSYNCn   |Software SYNC Function
* |        |          |Each bit n controls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When SINSRCn (PWM_SYNC[13:8]) is selected to 0, SYNC_OUT source is come from SYNC_IN or this bit.
* @var PWM_T::CLKSRC
* Offset: 0x10  PWM Clock Source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2:0]   |ECLKSRC0  |PWM_CH01 External Clock Source Select
* |        |          |000 = PWMx_CLK, x denotes 0 or 1.
* |        |          |001 = TIMER0 overflow.
* |        |          |010 = TIMER1 overflow.
* |        |          |011 = TIMER2 overflow.
* |        |          |100 = TIMER3 overflow.
* |        |          |Others = Reserved.
* |[10:8]  |ECLKSRC2  |PWM_CH23 External Clock Source Select
* |        |          |000 = PWMx_CLK, x denotes 0 or 1.
* |        |          |001 = TIMER0 overflow.
* |        |          |010 = TIMER1 overflow.
* |        |          |011 = TIMER2 overflow.
* |        |          |100 = TIMER3 overflow.
* |        |          |Others = Reserved.
* |[18:16] |ECLKSRC4  |PWM_CH45 External Clock Source Select
* |        |          |000 = PWMx_CLK, x denotes 0 or 1.
* |        |          |001 = TIMER0 overflow.
* |        |          |010 = TIMER1 overflow.
* |        |          |011 = TIMER2 overflow.
* |        |          |100 = TIMER3 overflow.
* |        |          |Others = Reserved.
* @var PWM_T::CLKPSC0_1
* Offset: 0x14  PWM Clock Pre-scale Register 0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1:0]  |CLKPSC    |PWM Counter Clock Pre-Scale
* |        |          |The clock of PWM counter is decided by clock prescaler.
* |        |          |Each PWM pair share one PWM counter clock prescaler.
* |        |          |The clock of PWM counter is divided by (CLKPSC+ 1).
* @var PWM_T::CLKPSC2_3
* Offset: 0x18  PWM Clock Pre-scale Register 2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1:0]  |CLKPSC    |PWM Counter Clock Pre-Scale
* |        |          |The clock of PWM counter is decided by clock prescaler.
* |        |          |Each PWM pair share one PWM counter clock prescaler.
* |        |          |The clock of PWM counter is divided by (CLKPSC+ 1).
* @var PWM_T::CLKPSC4_5
* Offset: 0x1C  PWM Clock Pre-scale Register 4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1:0]  |CLKPSC    |PWM Counter Clock Pre-Scale
* |        |          |The clock of PWM counter is decided by clock prescaler.
* |        |          |Each PWM pair share one PWM counter clock prescaler.
* |        |          |The clock of PWM counter is divided by (CLKPSC+ 1).
* @var PWM_T::CNTEN
* Offset: 0x20  PWM Counter Enable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5:0]   |CNTENn    |PWM Counter Enabl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PWM Counter and clock prescaler Stop Running.
* |        |          |1 = PWM Counter and clock prescaler Start Running.
* @var PWM_T::CNTCLR
* Offset: 0x24  PWM Clear Counter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5:0]   |CNTCLRn   |Clear PWM Counter Control Bit
* |        |          |It is automatically cleared by hardware.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No effect.
* |        |          |1 = Clear 16-bit PWM counter to 0000H.
* @var PWM_T::LOAD
* Offset: 0x28  PWM Load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5:0]   |LOADn     |Re-Load PWM Comparator Register (CMPDAT) Control Bit
* |        |          |This bit is software write, hardware clear when current PWM period end.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Write Operation:
* |        |          |0 = No effect.
* |        |          |1 = Set load window of window loading mode.
* |        |          |Read Operation:
* |        |          |0 = No load window is set.
* |        |          |1 = Load window is set.
* |        |          |Note: This bit only use in window loading mode, WINLDENn(PWM_CTL0[13:8]) = 1.
* @var PWM_T::PERIOD
* Offset: 0x30~0x44  PWM Period Register 0~5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PERIOD    |PWM Period Register
* |        |          |Up-Count mode: In this mode, PWM counter counts from 0 to PERIOD, and restarts from 0.
* |        |          |Down-Count mode: In this mode, PWM counter counts from PERIOD to 0, and restarts from PERIOD.
* |        |          |PWM period time = (PERIOD+1) * PWM_CLK period.
* |        |          |Up-Down-Count mode: In this mode, PWM counter counts from 0 to PERIOD, then decrements to 0 and repeats again.
* |        |          |PWM period time = 2 * PERIOD * PWM_CLK period.
* @var PWM_T::CMPDAT
* Offset: 0x50~0x64  PWM Comparator Register 0~5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CMP       |PWM Comparator Register
* |        |          |CMP use to compare with CNTR to generate PWM waveform, interrupt and trigger EADC/DAC.
* |        |          |In independent mode, CMPDAT0~5 denote as 6 independent PWM_CH0~5 compared point.
* |        |          |In complementary mode, CMPDAT0, 2, 4 denote as first compared point, and CMPDAT1, 3, 5 denote as second compared point for the corresponding 3 complementary pairs PWM_CH0 and PWM_CH1, PWM_CH2 and PWM_CH3, PWM_CH4 and PWM_CH5.
* @var PWM_T::DTCTL0_1
* Offset: 0x70  PWM Dead-Time Control Register 0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1:0]  |DTCNT     |Dead-Time Counter (Write Protect)
* |        |          |The dead-time can be calculated from the following formula:
* |        |          |Dead-time = (DTCNT[11:0]+1) * PWM_CLK perio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6]    |DTEN      |Enable Dead-Time Insertion For PWM Pair (PWM_CH0, PWM_CH1) (PWM_CH2, PWM_CH3) (PWM_CH4, PWM_CH5) (Write Protect)
* |        |          |Dead-time insertion is only active when this pair of complementary PWM is enabled.
* |        |          |If dead- time insertion is inactive, the outputs of pin pair are complementary without any delay.
* |        |          |0 = Dead-time insertion Disabled on the pin pair.
* |        |          |1 = Dead-time insertion Enabled on the pin pair.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24]    |DTCKSEL   |Dead-Time Clock Select (Write Protect) (M45xD/M45xC Only)
* |        |          |0 = Dead-time clock source from PWM_CLK.
* |        |          |1 = Dead-time clock source from prescaler output.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var PWM_T::DTCTL2_3
* Offset: 0x74  PWM Dead-Time Control Register 2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1:0]  |DTCNT     |Dead-Time Counter (Write Protect)
* |        |          |The dead-time can be calculated from the following formula:
* |        |          |Dead-time = (DTCNT[11:0]+1) * PWM_CLK perio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6]    |DTEN      |Enable Dead-Time Insertion For PWM Pair (PWM_CH0, PWM_CH1) (PWM_CH2, PWM_CH3) (PWM_CH4, PWM_CH5) (Write Protect)
* |        |          |Dead-time insertion is only active when this pair of complementary PWM is enabled.
* |        |          |If dead- time insertion is inactive, the outputs of pin pair are complementary without any delay.
* |        |          |0 = Dead-time insertion Disabled on the pin pair.
* |        |          |1 = Dead-time insertion Enabled on the pin pair.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24]    |DTCKSEL   |Dead-Time Clock Select (Write Protect) (M45xD/M45xC Only)
* |        |          |0 = Dead-time clock source from PWM_CLK.
* |        |          |1 = Dead-time clock source from prescaler output.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var PWM_T::DTCTL4_5
* Offset: 0x78  PWM Dead-Time Control Register 4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1:0]  |DTCNT     |Dead-Time Counter (Write Protect)
* |        |          |The dead-time can be calculated from the following formula:
* |        |          |Dead-time = (DTCNT[11:0]+1) * PWM_CLK perio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6]    |DTEN      |Enable Dead-Time Insertion For PWM Pair (PWM_CH0, PWM_CH1) (PWM_CH2, PWM_CH3) (PWM_CH4, PWM_CH5) (Write Protect)
* |        |          |Dead-time insertion is only active when this pair of complementary PWM is enabled.
* |        |          |If dead- time insertion is inactive, the outputs of pin pair are complementary without any delay.
* |        |          |0 = Dead-time insertion Disabled on the pin pair.
* |        |          |1 = Dead-time insertion Enabled on the pin pair.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24]    |DTCKSEL   |Dead-Time Clock Select (Write Protect) (M45xD/M45xC Only)
* |        |          |0 = Dead-time clock source from PWM_CLK.
* |        |          |1 = Dead-time clock source from prescaler output.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var PWM_T::PHS0_1
* Offset: 0x80  PWM Counter Phase Register 0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PHS       |PWM Synchronous Start Phase Bits
* |        |          |PHS determines the PWM synchronous start phase value. These bits only use in synchronous function.
* @var PWM_T::PHS2_3
* Offset: 0x84  PWM Counter Phase Register 2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PHS       |PWM Synchronous Start Phase Bits
* |        |          |PHS determines the PWM synchronous start phase value. These bits only use in synchronous function.
* @var PWM_T::PHS4_5
* Offset: 0x88  PWM Counter Phase Register 4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PHS       |PWM Synchronous Start Phase Bits
* |        |          |PHS determines the PWM synchronous start phase value. These bits only use in synchronous function.
* @var PWM_T::CNT
* Offset: 0x90~0xA4  PWM Counter Register 0~5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CNT       |PWM Data Register (Read Only)
* |        |          |User can monitor CNTR to know the current value in 16-bit period counter.
* |[16]    |DIRF      |PWM Direction Indicator Flag (Read Only)
* |        |          |0 = Counter is Down count.
* |        |          |1 = Counter is UP count.
* @var PWM_T::WGCTL0
* Offset: 0xB0  PWM Generation Register 0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1:0]  |ZPCTLn    |PWM Zero Point Control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0 = Do nothing.
* |        |          |01 = PWM zero point output Low.
* |        |          |10 = PWM zero point output High.
* |        |          |11 = PWM zero point output Toggle.
* |        |          |PWM can control output level when PWM counter count to zero.
* |[27:16] |PRDPCTLn  |PWM Period (Center) Point Control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0 = Do nothing.
* |        |          |01 = PWM period (center) point output Low.
* |        |          |10 = PWM period (center) point output High.
* |        |          |11 = PWM period (center) point output Toggle.
* |        |          |PWM can control output level when PWM counter count to (PERIODn+1).
* |        |          |Note: This bit is center point control when PWM counter operating in up-down counter type.
* @var PWM_T::WGCTL1
* Offset: 0xB4  PWM Generation Register 1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1:0]  |CMPUCTLn  |PWM Compare Up Point Control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0 = Do nothing.
* |        |          |01 = PWM compare up point output Low.
* |        |          |10 = PWM compare up point output High.
* |        |          |11 = PWM compare up point output Toggle.
* |        |          |PWM can control output level when PWM counter up count to CMPDAT.
* |        |          |Note: In complementary mode, CMPUCTL1, 3, 5 use as another CMPUCTL for channel 0, 2, 4.
* |[27:16] |CMPDCTLn  |PWM Compare Down Point Control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0 = Do nothing.
* |        |          |01 = PWM compare down point output Low.
* |        |          |10 = PWM compare down point output High.
* |        |          |11 = PWM compare down point output Toggle.
* |        |          |PWM can control output level when PWM counter down count to CMPDAT.
* |        |          |Note: In complementary mode, CMPDCTL1, 3, 5 use as another CMPDCTL for channel 0, 2, 4.
* @var PWM_T::MSKEN
* Offset: 0xB8  PWM Mask Enable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5:0]   |MSKENn    |PWM Mask Enabl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The PWM output signal will be masked when this bit is enabled.
* |        |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will output MSKDATn (PWM_MSK[5:0]) data.
* |        |          |0 = PWM output signal is non-masked.
* |        |          |1 = PWM output signal is masked and output MSKDATn data.
* @var PWM_T::MSK
* Offset: 0xBC  PWM Mask Data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5:0]   |MSKDATn   |PWM Mask Data Bit
* |        |          |This data bit control the state of PWMn output pin, if corresponding mask function is enabled.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Output logic low to PWMn.
* |        |          |1 = Output logic high to PWMn.
* @var PWM_T::BNF
* Offset: 0xC0  PWM Brake Noise Filter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0]     |BRK0NFEN  |PWM Brake 0 Noise Filter Enable
* |        |          |0 = Noise filter of PWM Brake 0 Disabled.
* |        |          |1 = Noise filter of PWM Brake 0 Enabled.
* |[3:1]   |BRK0NFSEL |Brake 0 Edge Detector Filter Clock Selection
* |        |          |000 = Filter clock = HCLK.
* |        |          |001 = Filter clock = HCLK/2.
* |        |          |010 = Filter clock = HCLK/4.
* |        |          |011 = Filter clock = HCLK/8.
* |        |          |100 = Filter clock = HCLK/16.
* |        |          |101 = Filter clock = HCLK/32.
* |        |          |110 = Filter clock = HCLK/64.
* |        |          |111 = Filter clock = HCLK/128.

楼主:
* |[6:4]   |BRK0FCNT  |Brake 0 Edge Detector Filter Count
* |        |          |The register bits control the Brake0 filter counter to count from 0 to BRK1FCNT.
* |[7]     |BRK0PINV  |Brake 0 Pin Inverse
* |        |          |0 = The state of pin PWMx_BRAKE0 is passed to the negative edge detector.
* |        |          |1 = The inverted state of pin PWMx_BRAKE10 is passed to the negative edge detector.
* |[8]     |BRK1NFEN  |PWM Brake 1 Noise Filter Enable
* |        |          |0 = Noise filter of PWM Brake 1 Disabled.
* |        |          |1 = Noise filter of PWM Brake 1 Enabled.
* |[11:9]  |BRK1NFSEL |Brake 1 Edge Detector Filter Clock Selection
* |        |          |000 = Filter clock = HCLK.
* |        |          |001 = Filter clock = HCLK/2.
* |        |          |010 = Filter clock = HCLK/4.
* |        |          |011 = Filter clock = HCLK/8.
* |        |          |100 = Filter clock = HCLK/16.
* |        |          |101 = Filter clock = HCLK/32.
* |        |          |110 = Filter clock = HCLK/64.
* |        |          |111 = Filter clock = HCLK/128.
* |[14:12] |BRK1FCNT  |Brake 1 Edge Detector Filter Count
* |        |          |The register bits control the Brake1 filter counter to count from 0 to BRK1FCNT.
* |[15]    |BRK1PINV  |Brake 1 Pin Inverse
* |        |          |0 = The state of pin PWMx_BRAKE1 is passed to the negative edge detector.
* |        |          |1 = The inverted state of pin PWMx_BRAKE1 is passed to the negative edge detector.
* |[16]    |BK0SRC    |Brake 0 Pin Source Select (M45xD/M45xC Only)
* |        |          |For PWM0 setting:
* |        |          |0 = Brake 0 pin source come from PWM0_BRAKE0.
* |        |          |1 = Brake 0 pin source come from PWM1_BRAKE0.
* |        |          |For PWM1 setting:
* |        |          |0 = Brake 0 pin source come from PWM1_BRAKE0.
* |        |          |1 = Brake 0 pin source come from PWM0_BRAKE0.
* |[24]    |BK1SRC    |Brake 1 Pin Source Select (M45xD/M45xC Only)
* |        |          |For PWM0 setting:
* |        |          |0 = Brake 1 pin source come from PWM0_BRAKE1.
* |        |          |1 = Brake 1 pin source come from PWM1_BRAKE1.
* |        |          |For PWM1 setting:
* |        |          |0 = Brake 1 pin source come from PWM1_BRAKE1.
* |        |          |1 = Brake 1 pin source come from PWM0_BRAKE1.
* @var PWM_T::FAILBRK
* Offset: 0xC4  PWM System Fail Brake Control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0]     |CSSBRKEN  |Clock Security System Detection Trigger PWM Brake Function 0 Enable
* |        |          |0 = Brake Function triggered by CSS detection Disabled.
* |        |          |1 = Brake Function triggered by CSS detection Enabled.
* |[1]     |BODBRKEN  |Brown-Out Detection Trigger PWM Brake Function 0 Enable
* |        |          |0 = Brake Function triggered by BOD Disabled.
* |        |          |1 = Brake Function triggered by BOD Enabled.
* |[2]     |RAMBRKEN  |SRAM Parity Error Detection Trigger PWM Brake Function 0 Enable
* |        |          |0 = Brake Function triggered by SRAM parity error detection Disabled.
* |        |          |1 = Brake Function triggered by SRAM parity error detection Enabled.
* |[3]     |CORBRKEN  |Core Lockup Detection Trigger PWM Brake Function 0 Enable
* |        |          |0 = Brake Function triggered by Core lockup detection Disabled.
* |        |          |1 = Brake Function triggered by Core lockup detection Enabled.
* @var PWM_T::BRKCTL0_1
* Offset: 0xC8  PWM Brake Edge Detect Control Register 0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0]     |CPO0EBEN  |Enable ACMP0_O Digital Output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ACMP0_O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ACMP0_O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     |CPO1EBEN  |Enable ACMP1_O Digital Output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ACMP1_O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ACMP1_O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4]     |BRKP0EEN  |Enable PWMx_BRAKE0 Pi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BKP0 pi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BKP0 pi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5]     |BRKP1EEN  |Enable PWMx_BRAKE1 Pi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BKP1 pi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BKP1 pi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7]     |SYSEBEN   |Enable System Fail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System Fail conditio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System Fail conditio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8]     |CPO0LBEN  |Enable ACMP0_O Digital Output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ACMP0_O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ACMP0_O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9]     |CPO1LBEN  |Enable ACMP1_O Digital Output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ACMP1_O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ACMP1_O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2]    |BRKP0LEN  |Enable BKP0 Pi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PWMx_BRAKE0 pi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PWMx_BRAKE0 pi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3]    |BRKP1LEN  |Enable BKP1 Pi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PWMx_BRAKE1 pi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PWMx_BRAKE1 pi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5]    |SYSLBEN   |Enable System Fail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System Fail conditio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System Fail conditio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7:16] |BRKAEVEN  |PWM Brake Action Select For Even Channel (Write Protect)
* |        |          |00 = PWM even channel level-detect brake function not affect channel output.
* |        |          |01 = PWM even channel output tri-state when level-detect brake happened.
* |        |          |10 = PWM even channel output low level when level-detect brake happened.
* |        |          |11 = PWM even channel output high level when level-detect brake happen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9:18] |BRKAODD   |PWM Brake Action Select For Odd Channel (Write Protect)
* |        |          |00 = PWM odd channel level-detect brake function not affect channel output.
* |        |          |01 = PWM odd channel output tri-state when level-detect brake happened.
* |        |          |10 = PWM odd channel output low level when level-detect brake happened.
* |        |          |11 = PWM odd channel output high level when level-detect brake happen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var PWM_T::BRKCTL2_3
* Offset: 0xCC  PWM Brake Edge Detect Control Register 2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0]     |CPO0EBEN  |Enable ACMP0_O Digital Output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ACMP0_O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ACMP0_O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     |CPO1EBEN  |Enable ACMP1_O Digital Output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ACMP1_O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ACMP1_O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4]     |BRKP0EEN  |Enable PWMx_BRAKE0 Pi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BKP0 pi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BKP0 pi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5]     |BRKP1EEN  |Enable PWMx_BRAKE1 Pi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BKP1 pi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BKP1 pi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7]     |SYSEBEN   |Enable System Fail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System Fail conditio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System Fail conditio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8]     |CPO0LBEN  |Enable ACMP0_O Digital Output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ACMP0_O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ACMP0_O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9]     |CPO1LBEN  |Enable ACMP1_O Digital Output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ACMP1_O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ACMP1_O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2]    |BRKP0LEN  |Enable BKP0 Pi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PWMx_BRAKE0 pi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PWMx_BRAKE0 pi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3]    |BRKP1LEN  |Enable BKP1 Pi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PWMx_BRAKE1 pi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PWMx_BRAKE1 pi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5]    |SYSLBEN   |Enable System Fail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System Fail conditio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System Fail conditio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7:16] |BRKAEVEN  |PWM Brake Action Select For Even Channel (Write Protect)
* |        |          |00 = PWM even channel level-detect brake function not affect channel output.
* |        |          |01 = PWM even channel output tri-state when level-detect brake happened.
* |        |          |10 = PWM even channel output low level when level-detect brake happened.
* |        |          |11 = PWM even channel output high level when level-detect brake happen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9:18] |BRKAODD   |PWM Brake Action Select For Odd Channel (Write Protect)
* |        |          |00 = PWM odd channel level-detect brake function not affect channel output.
* |        |          |01 = PWM odd channel output tri-state when level-detect brake happened.
* |        |          |10 = PWM odd channel output low level when level-detect brake happened.
* |        |          |11 = PWM odd channel output high level when level-detect brake happen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var PWM_T::BRKCTL4_5
* Offset: 0xD0  PWM Brake Edge Detect Control Register 4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0]     |CPO0EBEN  |Enable ACMP0_O Digital Output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ACMP0_O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ACMP0_O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     |CPO1EBEN  |Enable ACMP1_O Digital Output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ACMP1_O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ACMP1_O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4]     |BRKP0EEN  |Enable PWMx_BRAKE0 Pi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BKP0 pi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BKP0 pi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5]     |BRKP1EEN  |Enable PWMx_BRAKE1 Pi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BKP1 pi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BKP1 pi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7]     |SYSEBEN   |Enable System Fail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System Fail conditio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System Fail condition as edge-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8]     |CPO0LBEN  |Enable ACMP0_O Digital Output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ACMP0_O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ACMP0_O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9]     |CPO1LBEN  |Enable ACMP1_O Digital Output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ACMP1_O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ACMP1_O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2]    |BRKP0LEN  |Enable BKP0 Pi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PWMx_BRAKE0 pi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PWMx_BRAKE0 pi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3]    |BRKP1LEN  |Enable BKP1 Pi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PWMx_BRAKE1 pi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PWMx_BRAKE1 pi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5]    |SYSLBEN   |Enable System Fail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Write Protect)
* |        |          |0 = System Fail conditio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Disabled.
* |        |          |1 = System Fail condition as level-detect brake source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7:16] |BRKAEVEN  |PWM Brake Action Select For Even Channel (Write Protect)
* |        |          |00 = PWM even channel level-detect brake function not affect channel output.
* |        |          |01 = PWM even channel output tri-state when level-detect brake happened.
* |        |          |10 = PWM even channel output low level when level-detect brake happened.
* |        |          |11 = PWM even channel output high level when level-detect brake happen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9:18] |BRKAODD   |PWM Brake Action Select For Odd Channel (Write Protect)
* |        |          |00 = PWM odd channel level-detect brake function not affect channel output.
* |        |          |01 = PWM odd channel output tri-state when level-detect brake happened.
* |        |          |10 = PWM odd channel output low level when level-detect brake happened.
* |        |          |11 = PWM odd channel output high level when level-detect brake happen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var PWM_T::POLCTL
* Offset: 0xD4  PWM Pin Polar Inverse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5:0]   |PINVn     |PWM PIN Polar Inverse Control
* |        |          |The register controls polarity state of PWM output.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PWM output polar inverse Disabled.
* |        |          |1 = PWM output polar inverse Enabled.
* @var PWM_T::POEN
* Offset: 0xD8  PWM Output Enable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5:0]   |POENn     |PWM Pin Output Enabl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PWM pin at tri-state.
* |        |          |1 = PWM pin in output mode.
* @var PWM_T::SWBRK
* Offset: 0xDC  PWM Software Brake Control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2:0]   |BRKETRGn  |PWM Edge Brake Software Trigger (Write Only) (Write Protect) (M45xD/M45xC Only)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pair n.
* |        |          |Write 1 to this bit will trigger edge brake, and set BRKEIFn to 1 in PWM_INTSTS1 register.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0:8]  |BRKLTRGn  |PWM Level Brake Software Trigger (Write Only) (Write Protect)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pair n.
* |        |          |Write 1 to this bit will trigger level brake, and set BRKLIFn to 1 in PWM_INTSTS1 register.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var PWM_T::INTEN0
* Offset: 0xE0  PWM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0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5:0]   |ZIENn     |PWM Zero Point Interrupt Enabl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Zero point interrupt Disabled.
* |        |          |1 = Zero point interrupt Enabled.
* |        |          |Note: Odd channels will read always 0 at complementary mode.
* |[7]     |IFAIEN0_1 |PWM_CH0/1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Interrupt Enable
* |        |          |0 =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interrupt Disabled.
* |        |          |1 =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interrupt Enabled.
* |[13:8]  |PIENn     |PWM Period Point Interrupt Enabl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Period point interrupt Disabled.
* |        |          |1 = Period point interrupt Enabled.
* |        |          |Note1: When up-down counter type period point means center point.
* |        |          |Note2: Odd channels will read always 0 at complementary mode.
* |[15]    |IFAIEN2_3 |PWM_CH2/3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Interrupt Enable
* |        |          |0 =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interrupt Disabled.
* |        |          |1 =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interrupt Enabled.
* |[21:16] |CMPUIENn  |PWM Compare Up Count Interrupt Enabl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Compare up count interrupt Disabled.
* |        |          |1 = Compare up count interrupt Enabled.
* |        |          |Note: In complementary mode, CMPUIEN1, 3, 5 use as another CMPUIEN for channel 0, 2, 4.
* |[23]    |IFAIEN4_5 |PWM_CH4/5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Interrupt Enable
* |        |          |0 =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interrupt Disabled.
* |        |          |1 =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interrupt Enabled.
* |[29:24] |CMPDIENn  |PWM Compare Down Count Interrupt Enabl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Compare down count interrupt Disabled.
* |        |          |1 = Compare down count interrupt Enabled.
* |        |          |Note: In complementary mode, CMPDIEN1, 3, 5 use as another CMPDIEN for channel 0, 2, 4.
* @var PWM_T::INTEN1
* Offset: 0xE4  PWM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1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0]     |BRKEIEN0_1|PWM Edge-Detect Brake Interrupt Enable For Channel0/1 (Write Protect)
* |        |          |0 = Edge-detect Brake interrupt for channel0/1 Disabled.
* |        |          |1 = Edge-detect Brake interrupt for channel0/1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     |BRKEIEN2_3|PWM Edge-Detect Brake Interrupt Enable For Channel2/3 (Write Protect)
* |        |          |0 = Edge-detect Brake interrupt for channel2/3 Disabled.
* |        |          |1 = Edge-detect Brake interrupt for channel2/3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2]     |BRKEIEN4_5|PWM Edge-Detect Brake Interrupt Enable For Channel4/5 (Write Protect)
* |        |          |0 = Edge-detect Brake interrupt for channel4/5 Disabled.
* |        |          |1 = Edge-detect Brake interrupt for channel4/5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8]     |BRKLIEN0_1|PWM Level-Detect Brake Interrupt Enable For Channel0/1 (Write Protect)
* |        |          |0 = Level-detect Brake interrupt for channel0/1 Disabled.
* |        |          |1 = Level-detect Brake interrupt for channel0/1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9]     |BRKLIEN2_3|PWM Level-Detect Brake Interrupt Enable For Channel2/3 (Write Protect)
* |        |          |0 = Level-detect Brake interrupt for channel2/3 Disabled.
* |        |          |1 = Level-detect Brake interrupt for channel2/3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0]    |BRKLIEN4_5|PWM Level-Detect Brake Interrupt Enable For Channel4/5 (Write Protect)
* |        |          |0 = Level-detect Brake interrupt for channel4/5 Disabled.
* |        |          |1 = Level-detect Brake interrupt for channel4/5 Enabled.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var PWM_T::INTSTS0
* Offset: 0xE8  PWM Interrupt Flag Register 0

楼主: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5:0] |ZIFn |PWM Zero Point Interrupt Flag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This bit is set by hardware when PWM counter reaches zero, software can write 1 to clear this bit to zero.
* |[7] |IFAIF0_1 |PWM_CH0/1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Interrupt Flag
* | | |Flag is set by hardware when condition match IFSEL0_1 in PWM_IFA register, software can clear this bit by writing 1 to it.
* |[13:8] |PIFn |PWM Period Point Interrupt Flag
* | | |This bit is set by hardware when PWM counter reaches PWM_PERIODn, software can write 1 to clear this bit to zero.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15] |IFAIF2_3 |PWM_CH2/3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Interrupt Flag
* | | |Flag is set by hardware when condition match IFSEL2_3 in PWM_IFA register, software can clear this bit by writing 1 to it.
* |[21:16] |CMPUIFn |PWM Compare Up Count Interrupt Flag
* | | |Flag is set by hardware when PWM counter up count and reaches PWM_CMPDATn, software can clear this bit by writing 1 to it.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Note1: If CMPDAT equal to PERIOD, this flag is not working in up counter type selection.
* | | |Note2: In complementary mode, CMPUIF1, 3, 5 use as another CMPUIF for channel 0, 2, 4.
* |[23] |IFAIF4_5 |PWM_CH4/5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Interrupt Flag
* | | |Flag is set by hardware when condition match IFSEL4_5 in PWM_IFA register, software can clear this bit by writing 1 to it.
* |[29:24] |CMPDIFn |PWM Compare Down Count Interrupt Flag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Flag is set by hardware when PWM counter down count and reaches PWM_CMPDATn, software can clear this bit by writing 1 to it.
* | | |Note1: If CMPDAT equal to PERIOD, this flag is not working in down counter type selection.
* | | |Note2: In complementary mode, CMPDIF1, 3, 5 use as another CMPDIF for channel 0, 2, 4.
* @var PWM_T::INTSTS1
* Offset: 0xEC PWM Interrupt Flag Register 1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0] |BRKEIF0 |PWM Channel0 Edge-Detect Brake Interrupt Flag (Write Protect)
* | | |0 = PWM channel0 edge-detect brake event do not happen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0 edge-detect brake event happened, this bit is set to 1, writing 1 to clear.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 |BRKEIF1 |PWM Channel1 Edge-Detect Brake Interrupt Flag (Write Protect)
* | | |0 = PWM channel1 edge-detect brake event do not happen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1 edge-detect brake event happened, this bit is set to 1, writing 1 to clear.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2] |BRKEIF2 |PWM Channel2 Edge-Detect Brake Interrupt Flag (Write Protect)
* | | |0 = PWM channel2 edge-detect brake event do not happen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2 edge-detect brake event happened, this bit is set to 1, writing 1 to clear.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3] |BRKEIF3 |PWM Channel3 Edge-Detect Brake Interrupt Flag (Write Protect)
* | | |0 = PWM channel3 edge-detect brake event do not happen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3 edge-detect brake event happened, this bit is set to 1, writing 1 to clear.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4] |BRKEIF4 |PWM Channel4 Edge-Detect Brake Interrupt Flag (Write Protect)
* | | |0 = PWM channel4 edge-detect brake event do not happen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4 edge-detect brake event happened, this bit is set to 1, writing 1 to clear.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5] |BRKEIF5 |PWM Channel5 Edge-Detect Brake Interrupt Flag (Write Protect)
* | | |0 = PWM channel5 edge-detect brake event do not happen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5 edge-detect brake event happened, this bit is set to 1, writing 1 to clear.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8] |BRKLIF0 |PWM Channel0 Level-Detect Brake Interrupt Flag (Write Protect)
* | | |0 = PWM channel0 level-detect brake event do not happen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0 level-detect brake event happened, this bit is set to 1, writing 1 to clear.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9] |BRKLIF1 |PWM Channel1 Level-Detect Brake Interrupt Flag (Write Protect)
* | | |0 = PWM channel1 level-detect brake event do not happen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1 level-detect brake event happened, this bit is set to 1, writing 1 to clear.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0] |BRKLIF2 |PWM Channel2 Level-Detect Brake Interrupt Flag (Write Protect)
* | | |0 = PWM channel2 level-detect brake event do not happen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2 level-detect brake event happened, this bit is set to 1, writing 1 to clear.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1] |BRKLIF3 |PWM Channel3 Level-Detect Brake Interrupt Flag (Write Protect)
* | | |0 = PWM channel3 level-detect brake event do not happen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3 level-detect brake event happened, this bit is set to 1, writing 1 to clear.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2] |BRKLIF4 |PWM Channel4 Level-Detect Brake Interrupt Flag (Write Protect)
* | | |0 = PWM channel4 level-detect brake event do not happen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4 level-detect brake event happened, this bit is set to 1, writing 1 to clear.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3] |BRKLIF5 |PWM Channel5 Level-Detect Brake Interrupt Flag (Write Protect)
* | | |0 = PWM channel5 level-detect brake event do not happen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5 level-detect brake event happened, this bit is set to 1, writing 1 to clear.
* | | |Note: This register is write protected. Refer to SYS_REGLCTL register.
* |[16] |BRKESTS0 |PWM Channel0 Edge-Detect Brake Status
* | | |0 = PWM channel0 edge-detect brake state is releas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0 edge-detect brake detects a falling edge of any enabled brake source; this flag will be set to indicate the PWM channel0 at brake state, writing 1 to clear.
* |[17] |BRKESTS1 |PWM Channel1 Edge-Detect Brake Status
* | | |0 = PWM channel1 edge-detect brake state is releas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1 edge-detect brake detects a falling edge of any enabled brake source; this flag will be set to indicate the PWM channel1 at brake state, writing 1 to clear.
* |[18] |BRKESTS2 |PWM Channel2 Edge-Detect Brake Status
* | | |0 = PWM channel2 edge-detect brake state is releas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2 edge-detect brake detects a falling edge of any enabled brake source; this flag will be set to indicate the PWM channel2 at brake state, writing 1 to clear.
* |[19] |BRKESTS3 |PWM Channel3 Edge-Detect Brake Status
* | | |0 = PWM channel3 edge-detect brake state is releas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3 edge-detect brake detects a falling edge of any enabled brake source; this flag will be set to indicate the PWM channel3 at brake state, writing 1 to clear.
* |[20] |BRKESTS4 |PWM Channel4 Edge-Detect Brake Status
* | | |0 = PWM channel4 edge-detect brake state is releas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4 edge-detect brake detects a falling edge of any enabled brake source; this flag will be set to indicate the PWM channel4 at brake state, writing 1 to clear.
* |[21] |BRKESTS5 |PWM Channel5 Edge-Detect Brake Status
* | | |0 = PWM channel5 edge-detect brake state is releas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5 edge-detect brake detects a falling edge of any enabled brake source; this flag will be set to indicate the PWM channel5 at brake state, writing 1 to clear.
* |[24] |BRKLSTS0 |PWM Channel0 Level-Detect Brake Status (Read Only)
* | | |0 = PWM channel0 level-detect brake state is releas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0 level-detect brake detects a falling edge of any enabled brake source; this flag will be set to indicate the PWM channel0 at brake state.
* | | |Note: This bit is read only and auto cleared by hardware.
* | | |When enabled brake source return to high level, PWM will release brake state until current PWM period finished.
* | | |The PWM waveform will start output from next full PWM period.
* |[25] |BRKLSTS1 |PWM Channel1 Level-Detect Brake Status (Read Only)
* | | |0 = PWM channel1 level-detect brake state is releas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1 level-detect brake detects a falling edge of any enabled brake source; this flag will be set to indicate the PWM channel1 at brake state.
* | | |Note: This bit is read only and auto cleared by hardware.
* | | |When enabled brake source return to high level, PWM will release brake state until current PWM period finished.
* | | |The PWM waveform will start output from next full PWM period.
* |[26] |BRKLSTS2 |PWM Channel2 Level-Detect Brake Status (Read Only)
* | | |0 = PWM channel2 level-detect brake state is releas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2 level-detect brake detects a falling edge of any enabled brake source; this flag will be set to indicate the PWM channel2 at brake state.
* | | |Note: This bit is read only and auto cleared by hardware.
* | | |When enabled brake source return to high level, PWM will release brake state until current PWM period finished.
* | | |The PWM waveform will start output from next full PWM period.
* |[27] |BRKLSTS3 |PWM Channel3 Level-Detect Brake Status (Read Only)
* | | |0 = PWM channel3 level-detect brake state is releas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3 level-detect brake detects a falling edge of any enabled brake source; this flag will be set to indicate the PWM channel3 at brake state.
* | | |Note: This bit is read only and auto cleared by hardware.
* | | |When enabled brake source return to high level, PWM will release brake state until current PWM period finished.
* | | |The PWM waveform will start output from next full PWM period.
* |[28] |BRKLSTS4 |PWM Channel4 Level-Detect Brake Status (Read Only)
* | | |0 = PWM channel4 level-detect brake state is releas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4 level-detect brake detects a falling edge of any enabled brake source; this flag will be set to indicate the PWM channel4 at brake state.
* | | |Note: This bit is read only and auto cleared by hardware.
* | | |When enabled brake source return to high level, PWM will release brake state until current PWM period finished.
* | | |The PWM waveform will start output from next full PWM period.
* |[29] |BRKLSTS5 |PWM Channel5 Level-Detect Brake Status (Read Only)
* | | |0 = PWM channel5 level-detect brake state is released.
* | | |1 = When PWM channel5 level-detect brake detects a falling edge of any enabled brake source; this flag will be set to indicate the PWM channel5 at brake state.
* | | |Note: This bit is read only and auto cleared by hardware.
* | | |When enabled brake source return to high level, PWM will release brake state until current PWM period finished.
* | | |The PWM waveform will start output from next full PWM period.
* @var PWM_T::IFA
* Offset: 0xF0 PWM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3:0] |IFCNT0_1 |PWM_CH0 And PWM_CH1 Interrupt Flag Counter
* | | |The register sets the count number which defines how many times of PWM_CH0 and PWM_CH1 period occurs to set bit IFAIF0_1 to request the PWM period interrupt.
* | | |PWM flag will be set in every IFCNT0_1 [3:0] times of PWM period.
* |[6:4] |IFSEL0_1 |PWM_CH0 And PWM_CH1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Source Select
* | | |000 = CNT equal to Zero in channel 0.
* | | |001 = CNT equal to PERIOD in channel 0.
* | | |010 = CNT equal to CMPU in channel 0.
* | | |011 = CNT equal to CMPD in channel 0.
* | | |100 = CNT equal to Zero in channel 1.
* | | |101 = CNT equal to PERIOD in channel 1.
* | | |110 = CNT equal to CMPU in channel 1.
* | | |111 = CNT equal to CMPD in channel 1.
* |[7] |IFAEN0_1 |PWM_CH0 And PWM_CH1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Enable
* | | |0 = PWM_CH0 and PWM_CH1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disable.
* | | |1 = PWM_CH0 and PWM_CH1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enable.
* |[11:8] |IFCNT2_3 |PWM_CH2 And PWM_CH3 Interrupt Flag Counter
* | | |The register sets the count number which defines how many times of PWM_CH2 and PWM_CH3 period occurs to set bit IFAIF2_3 to request the PWM period interrupt.
* | | |PWM flag will be set in every IFCNT2_3[3:0] times of PWM period.
* |[14:12] |IFSEL2_3 |PWM_CH2 And PWM_CH3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Source Select
* | | |000 = CNT equal to Zero in channel 2.
* | | |001 = CNT equal to PERIOD in channel 2.
* | | |010 = CNT equal to CMPU in channel 2.
* | | |011 = CNT equal to CMPD in channel 2.
* | | |100 = CNT equal to Zero in channel 3.
* | | |101 = CNT equal to PERIOD in channel 3.
* | | |110 = CNT equal to CMPU in channel 3.
* | | |111 = CNT equal to CMPD in channel 3.
* |[15] |IFAEN2_3 |PWM_CH2 And PWM_CH3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Enable
* | | |0 = PWM_CH2 and PWM_CH3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disable.
* | | |1 = PWM_CH2 and PWM_CH3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enable.
* |[19:16] |IFCNT4_5 |PWM_CH4 And PWM_CH5 Interrupt Flag Counter
* | | |The register sets the count number which defines how many times of PWM_CH4 and PWM_CH5 period occurs to set bit IFAIF4_5 to request the PWM period interrupt.
* | | |PWM flag will be set in every IFCNT4_5[3:0] times of PWM period.
* |[22:20] |IFSEL4_5 |PWM_CH4 And PWM_CH5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Source Select
* | | |000 = CNT equal to Zero in channel 4.
* | | |001 = CNT equal to PERIOD in channel 4.
* | | |010 = CNT equal to CMPU in channel 4.
* | | |011 = CNT equal to CMPD in channel 4.
* | | |100 = CNT equal to Zero in channel 5.
* | | |101 = CNT equal to PERIOD in channel 5.
* | | |110 = CNT equal to CMPU in channel 5.
* | | |111 = CNT equal to CMPD in channel 5.
* |[23] |IFAEN4_5 |PWM_CH4 And PWM_CH5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Enable
* | | |0 = PWM_CH4 and PWM_CH5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disable.
* | | |1 = PWM_CH4 and PWM_CH5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enable.
* @var PWM_T::DACTRGEN
* Offset: 0xF4 PWM Trigger DAC Enable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5:0] |ZTEn |PWM Zero Point Trigger DAC Enable
* | | |0 = PWM period point trigger DAC function Disabled.
* | | |1 = PWM period point trigger DAC function Enabled.
* | | |PWM can trigger EADC/DAC/DMA to start action when PWM counter down count to zero if this bit is set to 1.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13:8] |PTEn |PWM Period Point Trigger DAC Enable
* | | |0 = PWM period point trigger DAC function Disabled.
* | | |1 = PWM period point trigger DAC function Enabled.
* | | |PWM can trigger DAC to start action when PWM counter up count to (PERIODn+1) if this bit is set to 1.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21:16] |CUTRGEn |PWM Compare Up Count Point Trigger DAC Enable
* | | |0 = PWM Compare Up point trigger DAC function Disabled.
* | | |1 = PWM Compare Up point trigger DAC function Enabled.
* | | |PWM can trigger DAC to start action when PWM counter up count to CMPDAT if this bit is set to 1.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Note1: This bit should keep at 0 when PWM counter operating in down counter type.
* | | |Note2: In complementary mode, CUTRGE1, 3, 5 use as another CUTRGE for channel 0, 2, 4.
* |[29:24] |CDTRGEn |PWM Compare Down Count Point Trigger DAC Enable
* | | |0 = PWM Compare Down count point trigger DAC function Disabled.
* | | |1 = PWM Compare Down count point trigger DAC function Enabled.
* | | |PWM can trigger DAC to start action when PWM counter down count to CMPDAT if this bit is set to 1.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Note1: This bit should keep at 0 when PWM counter operating in up counter type.
* | | |Note2: In complementary mode, CDTRGE1, 3, 5 use as another CDTRGE for channel 0, 2, 4.
* @var PWM_T::EADCTS0
* Offset: 0xF8 PWM Trigger EADC Source Select Register 0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3:0] |TRGSEL0 |PWM_CH0 Trigger EADC Source Select
* | | |0000 = PWM_CH0 zero point.
* | | |0001 = PWM_CH0 period point.
* | | |0010 = PWM_CH0 zero or period point.
* | | |0011 = PWM_CH0 up-count CMPDAT point.
* | | |0100 = PWM_CH0 down-count CMPDAT point.
* | | |0101 = PWM_CH1 zero point.
* | | |0110 = PWM_CH1 period point.
* | | |0111 = PWM_CH1 zero or period point.
* | | |1000 = PWM_CH1 up-count CMPDAT point.
* | | |1001 = PWM_CH1 down-count CMPDAT point.
* | | |1010 = PWM_CH0 up-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011 = PWM_CH0 down-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00 = PWM_CH2 up-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01 = PWM_CH2 down-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10 = PWM_CH4 up-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11 = PWM_CH4 down-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7] |TRGEN0 |PWM_CH0 Trigger EADC enable bit
* |[11:8] |TRGSEL1 |PWM_CH1 Trigger EADC Source Select
* | | |0000 = PWM_CH0 zero point.
* | | |0001 = PWM_CH0 period point.
* | | |0010 = PWM_CH0 zero or period point.
* | | |0011 = PWM_CH0 up-count CMPDAT point.
* | | |0100 = PWM_CH0 down-count CMPDAT point.
* | | |0101 = PWM_CH1 zero point.
* | | |0110 = PWM_CH1 period point.
* | | |0111 = PWM_CH1 zero or period point.
* | | |1000 = PWM_CH1 up-count CMPDAT point.
* | | |1001 = PWM_CH1 down-count CMPDAT point.
* | | |1010 = PWM_CH0 up-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011 = PWM_CH0 down-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00 = PWM_CH2 up-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01 = PWM_CH2 down-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10 = PWM_CH4 up-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11 = PWM_CH4 down-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15] |TRGEN1 |PWM_CH1 Trigger EADC enable bit
* |[19:16] |TRGSEL2 |PWM_CH2 Trigger EADC Source Select
* | | |0000 = PWM_CH2 zero point.
* | | |0001 = PWM_CH2 period point.
* | | |0010 = PWM_CH2 zero or period point.
* | | |0011 = PWM_CH2 up-count CMPDAT point.
* | | |0100 = PWM_CH2 down-count CMPDAT point.
* | | |0101 = PWM_CH3 zero point.
* | | |0110 = PWM_CH3 period point.
* | | |0111 = PWM_CH3 zero or period point.
* | | |1000 = PWM_CH3 up-count CMPDAT point.
* | | |1001 = PWM_CH3 down-count CMPDAT point.
* | | |1010 = PWM_CH0 up-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011 = PWM_CH0 down-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00 = PWM_CH2 up-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01 = PWM_CH2 down-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10 = PWM_CH4 up-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11 = PWM_CH4 down-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23] |TRGEN2 |PWM_CH2 Trigger EADC enable bit
* |[27:24] |TRGSEL3 |PWM_CH3 Trigger EADC Source Select
* | | |0000 = PWM_CH2 zero point.
* | | |0001 = PWM_CH2 period point.
* | | |0010 = PWM_CH2 zero or period point.
* | | |0011 = PWM_CH2 up-count CMPDAT point.
* | | |0100 = PWM_CH2 down-count CMPDAT point.
* | | |0101 = PWM_CH3 zero point.
* | | |0110 = PWM_CH3 period point.
* | | |0111 = PWM_CH3 zero or period point.
* | | |1000 = PWM_CH3 up-count CMPDAT point.
* | | |1001 = PWM_CH3 down-count CMPDAT point.
* | | |1010 = PWM_CH0 up-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011 = PWM_CH0 down-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00 = PWM_CH2 up-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01 = PWM_CH2 down-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10 = PWM_CH4 up-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11 = PWM_CH4 down-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31] |TRGEN3 |PWM_CH3 Trigger EADC enable bit
* @var PWM_T::EADCTS1
* Offset: 0xFC PWM Trigger EADC Source Select Register 1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3:0] |TRGSEL4 |PWM_CH4 Trigger EADC Source Select
* | | |0000 = PWM_CH4 zero point.
* | | |0001 = PWM_CH4 period point.
* | | |0010 = PWM_CH4 zero or period point.
* | | |0011 = PWM_CH4 up-count CMPDAT point.
* | | |0100 = PWM_CH4 down-count CMPDAT point.
* | | |0101 = PWM_CH5 zero point.
* | | |0110 = PWM_CH5 period point.
* | | |0111 = PWM_CH5 zero or period point.
* | | |1000 = PWM_CH5 up-count CMPDAT point.
* | | |1001 = PWM_CH5 down-count CMPDAT point.
* | | |1010 = PWM_CH0 up-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011 = PWM_CH0 down-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00 = PWM_CH2 up-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01 = PWM_CH2 down-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10 = PWM_CH4 up-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11 = PWM_CH4 down-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7] |TRGEN4 |PWM_CH4 Trigger EADC enable bit
* |[11:8] |TRGSEL5 |PWM_CH5 Trigger EADC Source Select
* | | |0000 = PWM_CH4 zero point.
* | | |0001 = PWM_CH4 period point.
* | | |0010 = PWM_CH4 zero or period point.
* | | |0011 = PWM_CH4 up-count CMPDAT point.
* | | |0100 = PWM_CH4 down-count CMPDAT point.
* | | |0101 = PWM_CH5 zero point.
* | | |0110 = PWM_CH5 period point.
* | | |0111 = PWM_CH5 zero or period point.
* | | |1000 = PWM_CH5 up-count CMPDAT point.
* | | |1001 = PWM_CH5 down-count CMPDAT point.
* | | |1010 = PWM_CH0 up-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011 = PWM_CH0 down-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00 = PWM_CH2 up-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01 = PWM_CH2 down-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10 = PWM_CH4 up-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 | |1111 = PWM_CH4 down-count free CMPDAT point.
* |[15] |TRGEN5 |PWM_CH5 Trigger EADC enable bit
* @var PWM_T::FTCMPDAT0_1
* Offset: 0x100 PWM Free Trigger Compare Register 0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FTCMP |PWM Free Trigger Compare Register
* | | |FTCMP use to compare with even CNTR to trigger EADC.
* | | |FTCMPDAT0, 2, 4 corresponding complementary pairs PWM_CH0and PWM_CH1, PWM_CH2 and PWM_CH3, PWM_CH4 and PWM_CH5.
* @var PWM_T::FTCMPDAT2_3
* Offset: 0x104 PWM Free Trigger Compare Register 2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FTCMP |PWM Free Trigger Compare Register
* | | |FTCMP use to compare with even CNTR to trigger EADC.
* | | |FTCMPDAT0, 2, 4 corresponding complementary pairs PWM_CH0and PWM_CH1, PWM_CH2 and PWM_CH3, PWM_CH4 and PWM_CH5.
* @var PWM_T::FTCMPDAT4_5
* Offset: 0x108 PWM Free Trigger Compare Register 4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FTCMP |PWM Free Trigger Compare Register
* | | |FTCMP use to compare with even CNTR to trigger EADC.
* | | |FTCMPDAT0, 2, 4 corresponding complementary pairs PWM_CH0and PWM_CH1, PWM_CH2 and PWM_CH3, PWM_CH4 and PWM_CH5.
* @var PWM_T::SSCTL
* Offset: 0x110 PWM Synchronous Start Control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5:0] |SSENn |PWM Synchronous Start Function Enable
* | | |When synchronous start function is enabled, the PWM counter enable register (PWM_CNTEN) can be enabled by writing PWM synchronous start trigger bit (CNTSEN).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PWM synchronous start function Disabled.
* | | |1 = PWM synchronous start function Enabled.
* @var PWM_T::SSTRG
* Offset: 0x114 PWM Synchronous Start Trigger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0] |CNTSEN |PWM Counter Synchronous Start Enable (Write Only)
* | | |PMW counter synchronous enable function is used to make selected PWM channels (include PWM0_CHx and PWM1_CHx) start counting at the same time.
* | | |Writing this bit to 1 will also set the counter enable bit (CNTENn, n denotes channel 0 to 5) if correlated PWM channel counter synchronous start function is enabled.
* | | |Note: This bit only present in PWM0_BA.
* @var PWM_T::STATUS
* Offset: 0x120 PWM Status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5:0] |CNTMAXFn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0xFFFF Latched Flag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indicates the time-base counter never reached its maximum value 0xFFFF.
* | | |1 = indicates the time-base counter reached its maximum value, software can write 1 to clear this bit.
* |[10:8] |SYNCINFn |Input Synchronization Latched Flag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Indicates no SYNC_IN event has occurred.
* | | |1 = Indicates an SYNC_IN event has occurred, software can write 1 to clear this bit.
* |[21:16] |ADCTRGFn |EADC Start Of Conversion Flag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Indicates no EADC start of conversion trigger event has occurred.
* | | |1 = Indicates an EADC start of conversion trigger event has occurred, software can write 1 to clear this bit.
* |[24] |DACTRGF |DAC Start Of Conversion Flag
* | | |0 = Indicates no DAC start of conversion trigger event has occurred.
* | | |1 = Indicates an DAC start of conversion trigger event has occurred, software can write 1 to clear this bit
* @var PWM_T::CAPINEN
* Offset: 0x200 PWM Capture Input Enable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5:0] |CAPINENn |Capture Input Enabl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PWM Channel capture input path Disabled.
* | | |The input of PWM channel capture function is always regarded as 0.
* | | |1 = PWM Channel capture input path Enabled.
* | | |The input of PWM channel capture function comes from correlative multifunction pin.
* @var PWM_T::CAPCTL
* Offset: 0x204 PWM Capture Control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5:0] |CAPENn |Capture Function Enabl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Capture function Disabled. RCAPDAT/FCAPDAT register will not be updated.
* | | |1 = Capture function Enabled.
* | | |Capture latched the PWM counter value when detected rising or falling edge of input signal and saved to RCAPDAT (Rising latch) and FCAPDAT (Falling latch).
* |[13:8] |CAPINVn |Capture Inverter Enabl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Capture source inverter Disabled.
* | | |1 = Capture source inverter Enabled. Reverse the input signal from GPIO.
* |[21:16] |RCRLDENn |Rising Capture Reload Enabl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Rising capture reload counter Disabled.
* | | |1 = Rising capture reload counter Enabled.
* |[29:24] |FCRLDENn |Falling Capture Reload Enabl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Falling capture reload counter Disabled.
* | | |1 = Falling capture reload counter Enabled.
* @var PWM_T::CAPSTS
* Offset: 0x208 PWM Capture Status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5:0] |CRLIFOVn |Capture Rising Latch Interrupt Flag Overrun Status (Read Only)
* | | |This flag indicates if rising latch happened when the corresponding CRLIF is 1.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Note: This bit will be cleared automatically when user clear corresponding CRLIF.
* |[13:8] |CFLIFOVn |Capture Falling Latch Interrupt Flag Overrun Status (Read Only)
* | | |This flag indicates if falling latch happened when the corresponding CFLIF is 1.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Note: This bit will be cleared automatically when user clear corresponding CFLIF.
* @var PWM_T::RCAPDAT0
* Offset: 0x20C PWM Ris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0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RCAPDAT |PWM Ris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Read Only)
* | | |When rising capture condition happened, the PWM counter value will be saved in this register.
* @var PWM_T::FCAPDAT0
* Offset: 0x210 PWM Fall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0

楼主: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FCAPDAT |PWM Fall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Read Only)
* | | |When falling capture condition happened, the PWM counter value will be saved in this register.
* @var PWM_T::RCAPDAT1
* Offset: 0x214 PWM Ris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1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RCAPDAT |PWM Ris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Read Only)
* | | |When rising capture condition happened, the PWM counter value will be saved in this register.
* @var PWM_T::FCAPDAT1
* Offset: 0x218 PWM Fall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1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FCAPDAT |PWM Fall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Read Only)
* | | |When falling capture condition happened, the PWM counter value will be saved in this register.
* @var PWM_T::RCAPDAT2
* Offset: 0x21C PWM Ris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2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RCAPDAT |PWM Ris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Read Only)
* | | |When rising capture condition happened, the PWM counter value will be saved in this register.
* @var PWM_T::FCAPDAT2
* Offset: 0x220 PWM Fall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2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FCAPDAT |PWM Fall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Read Only)
* | | |When falling capture condition happened, the PWM counter value will be saved in this register.
* @var PWM_T::RCAPDAT3
* Offset: 0x224 PWM Ris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3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RCAPDAT |PWM Ris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Read Only)
* | | |When rising capture condition happened, the PWM counter value will be saved in this register.
* @var PWM_T::FCAPDAT3
* Offset: 0x228 PWM Fall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3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FCAPDAT |PWM Fall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Read Only)
* | | |When falling capture condition happened, the PWM counter value will be saved in this register.
* @var PWM_T::RCAPDAT4
* Offset: 0x22C PWM Ris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4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RCAPDAT |PWM Ris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Read Only)
* | | |When rising capture condition happened, the PWM counter value will be saved in this register.
* @var PWM_T::FCAPDAT4
* Offset: 0x230 PWM Fall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4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FCAPDAT |PWM Fall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Read Only)
* | | |When falling capture condition happened, the PWM counter value will be saved in this register.
* @var PWM_T::RCAPDAT5
* Offset: 0x234 PWM Ris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5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RCAPDAT |PWM Ris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Read Only)
* | | |When rising capture condition happened, the PWM counter value will be saved in this register.
* @var PWM_T::FCAPDAT5
* Offset: 0x238 PWM Fall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5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FCAPDAT |PWM Fall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Read Only)
* | | |When falling capture condition happened, the PWM counter value will be saved in this register.
* @var PWM_T::PDMACTL
* Offset: 0x23C PWM PDMA Control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0] |CHEN0_1 |Channel 0/1 PDMA Enable
* | | |0 = Channel 0/1 PDMA function Disabled.
* | | |1 = Channel 0/1 PDMA function Enabled for the channel 0/1 captured data and transfer to memory.
* |[2:1] |CAPMOD0_1 |Select PWM_RCAPDAT0/1 Or PWM_FCAPDAT0/1 To Do PDMA Transfer
* | | |00 = Reserved.
* | | |01 = PWM_RCAPDAT0/1.
* | | |10 = PWM_FCAPDAT0/1.
* | | |11 = Both PWM_RCAPDAT0/1 and PWM_FCAPDAT0/1.
* |[3] |CAPORD0_1 |Capture Channel 0/1 Rising/Falling Order
* | | |Set this bi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WM_RCAPDAT0/1 or PWM_FCAPDAT0/1 is the first captured data transferred to memory through PDMA when CAPMOD0_1 = 11.
* | | |0 = PWM_FCAPDAT0/1 is the first captured data to memory.
* | | |1 = PWM_RCAPDAT0/1 is the first captured data to memory.
* |[4] |CHSEL0_1 |Select Channel 0/1 To Do PDMA Transfer
* | | |0 = Channel0.
* | | |1 = Channel1.
* |[8] |CHEN2_3 |Channel 2/3 PDMA Enable
* | | |0 = Channel 2/3 PDMA function Disabled.
* | | |1 = Channel 2/3 PDMA function Enabled for the channel 2/3 captured data and transfer to memory.
* |[10:9] |CAPMOD2_3 |Select PWM_RCAPDAT2/3 Or PWM_FCAODAT2/3 To Do PDMA Transfer
* | | |00 = Reserved.
* | | |01 = PWM_RCAPDAT2/3.
* | | |10 = PWM_FCAPDAT2/3.
* | | |11 = Both PWM_RCAPDAT2/3 and PWM_FCAPDAT2/3.
* |[11] |CAPORD2_3 |Capture Channel 2/3 Rising/Falling Order
* | | |Set this bi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WM_RCAPDAT2/3 or PWM_FCAPDAT2/3 is the first captured data transferred to memory through PDMA when CAPMOD2_3 = 11.
* | | |0 = PWM_FCAPDAT2/3 is the first captured data to memory.
* | | |1 = PWM_RCAPDAT2/3 is the first captured data to memory.
* |[12] |CHSEL2_3 |Select Channel 2/3 To Do PDMA Transfer
* | | |0 = Channel2.
* | | |1 = Channel3.
* |[16] |CHEN4_5 |Channel 4/5 PDMA Enable
* | | |0 = Channel 4/5 PDMA function Disabled.
* | | |1 = Channel 4/5 PDMA function Enabled for the channel 4/5 captured data and transfer to memory.
* |[18:17] |CAPMOD4_5 |Select PWM_RCAPDAT4/5 Or PWM_FCAPDAT4/5 To Do PDMA Transfer
* | | |00 = Reserved.
* | | |01 = PWM_RCAPDAT4/5.
* | | |10 = PWM_FCAPDAT4/5.
* | | |11 = Both PWM_RCAPDAT4/5 and PWM_FCAPDAT4/5.
* |[19] |CAPORD4_5 |Capture Channel 4/5 Rising/Falling Order
* | | |Set this bi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WM_RCAPDAT4/5 or PWM_FCAPDAT4/5 is the first captured data transferred to memory through PDMA when CAPMOD4_5 = 11.
* | | |0 = PWM_FCAPDAT4/5 is the first captured data to memory.
* | | |1 = PWM_RCAPDAT4/5 is the first captured data to memory.
* |[20] |CHSEL4_5 |Select Channel 4/5 To Do PDMA Transfer
* | | |0 = Channel4.
* | | |1 = Channel5.
* @var PWM_T::PDMACAP0_1
* Offset: 0x240 PWM Capture Channel 01 PDMA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CAPBUF |PWM Capture PDMA Register
* | | |(Read Only)
* | | |This register is use as a buffer to transfer PWM capture rising or falling data to memory by PDMA.
* @var PWM_T::PDMACAP2_3
* Offset: 0x244 PWM Capture Channel 23 PDMA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CAPBUF |PWM Capture PDMA Register
* | | |(Read Only)
* | | |This register is use as a buffer to transfer PWM capture rising or falling data to memory by PDMA.
* @var PWM_T::PDMACAP4_5
* Offset: 0x248 PWM Capture Channel 45 PDMA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CAPBUF |PWM Capture PDMA Register
* | | |(Read Only)
* | | |This register is use as a buffer to transfer PWM capture rising or falling data to memory by PDMA.
* @var PWM_T::CAPIEN
* Offset: 0x250 PWM Capture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5:0] |CAPRIENn |PWM Capture Rising Latch Interrupt Enabl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Capture rising edge latch interrupt Disabled.
* | | |1 = Capture rising edge latch interrupt Enabled.
* | | |Note: When Capture with PDMA operating, CINTENR corresponding channel CAPRIEN must be disabled.
* |[13:8] |CAPFIENn |PWM Capture Falling Latch Interrupt Enable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Capture falling edge latch interrupt Disabled.
* | | |1 = Capture falling edge latch interrupt Enabled.
* | | |Note: When Capture with PDMA operating, CINTENR corresponding channel CAPFIEN must be disabled.
* @var PWM_T::CAPIF
* Offset: 0x254 PWM Capture Interrupt Flag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5:0] |CRLIFn |PWM Capture Rising Latch Interrupt Flag
* | | |This bit is writing 1 to clear.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No capture rising latch condition happened.
* | | |1 = Capture rising latch condition happened, this flag will be set to high.
* | | |Note: When Capture with PDMA operating, CIFR corresponding channel CRLIF will cleared by hardware after PDMA transfer data.
* |[13:8] |CFLIFn |PWM Capture Falling Latch Interrupt Flag
* | | |This bit is writing 1 to clear.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 | |0 = No capture falling latch condition happened.
* | | |1 = Capture falling latch condition happened, this flag will be set to high.
* | | |Note: When Capture with PDMA operating, CIFR corresponding channel CFLIF will cleared by hardware after PDMA transfer data.
* @var PWM_T::PBUF
* Offset: 0x304~0x318 PWM PERIOD0~5 Buff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PBUF |PWM Period Register Buffer
* | | |(Read Only)
* | | |Used as PERIOD active register.
* @var PWM_T::CMPBUF
* Offset: 0x31C~0x330 PWM CMPDAT0~5 Buff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CMPBUF |PWM Comparator Register Buffer
* | | |(Read Only)
* | | |Used as CMP active register.
* @var PWM_T::FTCBUF0_1
* Offset: 0x340 PWM FTCMPDAT0_1 Buff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FTCMPBUF |PWM FTCMPDAT Buffer (Read Only)
* | | |Used as FTCMPDAT active register.
* @var PWM_T::FTCBUF2_3
* Offset: 0x344 PWM FTCMPDAT2_3 Buff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FTCMPBUF |PWM FTCMPDAT Buffer (Read Only)
* | | |Used as FTCMPDAT active register.
* @var PWM_T::FTCBUF4_5
* Offset: 0x348 PWM FTCMPDAT4_5 Buff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15:0] |FTCMPBUF |PWM FTCMPDAT Buffer (Read Only)
* | | |Used as FTCMPDAT active register.
* @var PWM_T::FTCI
* Offset: 0x34C PWM FTCMPDAT Indicator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2:0] |FTCMUn |PWM FTCMPDAT Up Indicator
* | | |Indicator will be set to high when FTCMPDATn equal to PERIODn and DIRF=1, software can write 1 to clear this bit.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10:8] |FTCMDn |PWM FTCMPDAT Down Indicator
* | | |Indicator will be set to high when FTCMPDATn equal to PERIODn and DIRF=0, software can write 1 to clear this bit.
* | | |Each bit n controls the corresponding PWM channel n.
*/

__IO uint32_t CTL0; /* Offset: 0x00 PWM Control Register 0 */
__IO uint32_t CTL1; /* Offset: 0x04 PWM Control Register 1 */
__IO uint32_t SYNC; /* Offset: 0x08 PWM Synchronization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SWSYNC; /* Offset: 0x0C PWM Software Control Synchronization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CLKSRC; /* Offset: 0x10 PWM Clock Source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CLKPSC0_1; /* Offset: 0x14 PWM Clock Pre-scale Register 0 */
__IO uint32_t CLKPSC2_3; /* Offset: 0x18 PWM Clock Pre-scale Register 2 */
__IO uint32_t CLKPSC4_5; /* Offset: 0x1C PWM Clock Pre-scale Register 4 */
__IO uint32_t CNTEN; /* Offset: 0x20 PWM Counter Enable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CNTCLR; /* Offset: 0x24 PWM Clear Counter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LOAD; /* Offset: 0x28 PWM Load Register */
__I uint32_t RESERVE0[1];
__IO uint32_t PERIOD[6]; /* Offset: 0x30~0x44 PWM Period Register 0~5 */
__I uint32_t RESERVE1[2];
__IO uint32_t CMPDAT[6]; /* Offset: 0x50~0x64 PWM Comparator Register 0~5 */
__I uint32_t RESERVE2[2];
__IO uint32_t DTCTL0_1; /* Offset: 0x70 PWM Dead-Time Control Register 0 */
__IO uint32_t DTCTL2_3; /* Offset: 0x74 PWM Dead-Time Control Register 2 */
__IO uint32_t DTCTL4_5; /* Offset: 0x78 PWM Dead-Time Control Register 4 */
__I uint32_t RESERVE3[1];
__IO uint32_t PHS0_1; /* Offset: 0x80 PWM Counter Phase Register 0 */
__IO uint32_t PHS2_3; /* Offset: 0x84 PWM Counter Phase Register 2 */
__IO uint32_t PHS4_5; /* Offset: 0x88 PWM Counter Phase Register 4 */
__I uint32_t RESERVE4[1];
__I uint32_t CNT[6]; /* Offset: 0x90~0xA4 PWM Counter Register 0~5 */
__I uint32_t RESERVE5[2];
__IO uint32_t WGCTL0; /* Offset: 0xB0 PWM Generation Register 0 */
__IO uint32_t WGCTL1; /* Offset: 0xB4 PWM Generation Register 1 */
__IO uint32_t MSKEN; /* Offset: 0xB8 PWM Mask Enable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MSK; /* Offset: 0xBC PWM Mask Data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BNF; /* Offset: 0xC0 PWM Brake Noise Filter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FAILBRK; /* Offset: 0xC4 PWM System Fail Brake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BRKCTL0_1; /* Offset: 0xC8 PWM Brake Edge Detect Control Register 0 */
__IO uint32_t BRKCTL2_3; /* Offset: 0xCC PWM Brake Edge Detect Control Register 2 */
__IO uint32_t BRKCTL4_5; /* Offset: 0xD0 PWM Brake Edge Detect Control Register 4 */
__IO uint32_t POLCTL; /* Offset: 0xD4 PWM Pin Polar Inverse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POEN; /* Offset: 0xD8 PWM Output Enable Register */
__O uint32_t SWBRK; /* Offset: 0xDC PWM Software Brake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INTEN0; /* Offset: 0xE0 PWM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0 */
__IO uint32_t INTEN1; /* Offset: 0xE4 PWM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1 */
__IO uint32_t INTSTS0; /* Offset: 0xE8 PWM Interrupt Flag Register 0 */
__IO uint32_t INTSTS1; /* Offset: 0xEC PWM Interrupt Flag Register 1 */
__IO uint32_t IFA; /* Offset: 0xF0 PWM Interrupt Flag Accumulator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DACTRGEN; /* Offset: 0xF4 PWM Trigger DAC Enable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EADCTS0; /* Offset: 0xF8 PWM Trigger EADC Source Select Register 0 */
__IO uint32_t EADCTS1; /* Offset: 0xFC PWM Trigger EADC Source Select Register 1 */
__IO uint32_t FTCMPDAT0_1; /* Offset: 0x100 PWM Free Trigger Compare Register 0 */
__IO uint32_t FTCMPDAT2_3; /* Offset: 0x104 PWM Free Trigger Compare Register 2 */
__IO uint32_t FTCMPDAT4_5; /* Offset: 0x108 PWM Free Trigger Compare Register 4 */
__I uint32_t RESERVE6[1];
__IO uint32_t SSCTL; /* Offset: 0x110 PWM Synchronous Start Control Register */
__O uint32_t SSTRG; /* Offset: 0x114 PWM Synchronous Start Trigger Register */
__I uint32_t RESERVE7[2];
__IO uint32_t STATUS; /* Offset: 0x120 PWM Status Register */
__I uint32_t RESERVE8[55];
__IO uint32_t CAPINEN; /* Offset: 0x200 PWM Capture Input Enable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CAPCTL; /* Offset: 0x204 PWM Capture Control Register */
__I uint32_t CAPSTS; /* Offset: 0x208 PWM Capture Status Register */
__I uint32_t RCAPDAT0; /* Offset: 0x20C PWM Ris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0 */
__I uint32_t FCAPDAT0; /* Offset: 0x210 PWM Fall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0 */
__I uint32_t RCAPDAT1; /* Offset: 0x214 PWM Ris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1 */
__I uint32_t FCAPDAT1; /* Offset: 0x218 PWM Fall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1 */
__I uint32_t RCAPDAT2; /* Offset: 0x21C PWM Ris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2 */
__I uint32_t FCAPDAT2; /* Offset: 0x220 PWM Fall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2 */
__I uint32_t RCAPDAT3; /* Offset: 0x224 PWM Ris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3 */
__I uint32_t FCAPDAT3; /* Offset: 0x228 PWM Fall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3 */
__I uint32_t RCAPDAT4; /* Offset: 0x22C PWM Ris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4 */
__I uint32_t FCAPDAT4; /* Offset: 0x230 PWM Fall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4 */
__I uint32_t RCAPDAT5; /* Offset: 0x234 PWM Ris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5 */
__I uint32_t FCAPDAT5; /* Offset: 0x238 PWM Falling Capture Data Register 5 */
__IO uint32_t PDMACTL; /* Offset: 0x23C PWM PDMA Control Register */
__I uint32_t PDMACAP0_1; /* Offset: 0x240 PWM Capture Channel 01 PDMA Register */
__I uint32_t PDMACAP2_3; /* Offset: 0x244 PWM Capture Channel 23 PDMA Register */
__I uint32_t PDMACAP4_5; /* Offset: 0x248 PWM Capture Channel 45 PDMA Register */
__I uint32_t RESERVE9[1];
__IO uint32_t CAPIEN; /* Offset: 0x250 PWM Capture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CAPIF; /* Offset: 0x254 PWM Capture Interrupt Flag Register */
__I uint32_t RESERVE10[43];
__I uint32_t PBUF[6]; /* Offset: 0x304~0x318 PWM PERIOD0~5 Buffer */
__I uint32_t CMPBUF[6]; /* Offset: 0x31C~0x330 PWM CMPDAT0~5 Buffer */
__I uint32_t RESERVE11[3];
__I uint32_t FTCBUF0_1; /* Offset: 0x340 PWM FTCMPDAT0_1 Buffer */
__I uint32_t FTCBUF2_3; /* Offset: 0x344 PWM FTCMPDAT2_3 Buffer */
__I uint32_t FTCBUF4_5; /* Offset: 0x348 PWM FTCMPDAT4_5 Buffer */
__IO uint32_t FTCI; /* Offset: 0x34C PWM FTCMPDAT Indicator Register */

} PWM_T;

楼主:
这里我们对照数据手册,一个一个说:

PWM0 管脚功能通过SYS_GPC_MFPL寄存器配置,PWM1 管脚功能通过SYS_GPC_MFPH寄存
器配置,

PWM_BRAKE0 和 PWM_BRAKE1的管脚功能通过GPB_MFP 和 GPC_MFP寄存器配置
PWM0_SYNC_IN,

PWM0_BRAKE0 和 PWM0_BRAKE1 管脚功能通过SYS_GPD_MFPL多功能寄
存器配置.

PWM1_BRAKE0 和 PWM1_BRAKE1 管脚功能通过 SYS_GPE_MFPL多功能寄存器配
置。

/* Set PC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0 Channel0~3 */
SYS->GPC_MFPL =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0MFP_Msk));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0MFP_PWM0_CH0;
SYS->GPC_MFPL =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1MFP_Msk));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1MFP_PWM0_CH1;
SYS->GPC_MFPL =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2MFP_Msk));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2MFP_PWM0_CH2;
SYS->GPC_MFPL =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3MFP_Msk));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3MFP_PWM0_CH3;

PWM0_SYNC_OUT 管脚功能通过SYS_GPB_MFPL多功能寄存器配置。

The PWM 时钟可以通过CLK_APBCLK1[17:16]来使能。

PWM时钟源通过CLK_CLKSEL2[1:0]来选择 。

通过结构体和宏定义来分配地址,在地址上赋值

宏定义
#define CLK_CLKSEL2_PWM0SEL_Pos          (0)                                               /*!< CLK_T::CLKSEL2: PWM0SEL Position          */
#define CLK_CLKSEL2_PWM0SEL_Msk          (0x1ul << CLK_CLKSEL2_PWM0SEL_Pos)                /*!< CLK_T::CLKSEL2: PWM0SEL Mask              */

#define CLK_CLKSEL2_PWM1SEL_Pos          (1)                                               /*!< CLK_T::CLKSEL2: PWM1SEL Position          */
#define CLK_CLKSEL2_PWM1SEL_Msk          (0x1ul << CLK_CLKSEL2_PWM1SEL_Pos)                /*!< CLK_T::CLKSEL2: PWM1SEL Mask

#define CLK_CLKSEL2_PWM0SEL_PLL (0x0UL<<CLK_CLKSEL2_PWM0SEL_Pos) /*!< Setting PWM0 clock source as PLL */
#define CLK_CLKSEL2_PWM0SEL_PCLK0 (0x1UL<<CLK_CLKSEL2_PWM0SEL_Pos) /*!< Setting PWM0 clock source as PCLK0 */

CLK->APBCLK1 |= CLK_APBCLK1_PWM0CKEN_Msk;

/*---------------------------------------------------------------------------------------------------------*/
/* PWM clock frequency configuration */
/*---------------------------------------------------------------------------------------------------------*/
/* Select HCLK clock divider as 2 */
CLK->CLKDIV0 = (CLK->CLKDIV0 & ~CLK_CLKDIV0_HCLKDIV_Msk) | CLK_CLKDIV0_HCLK(2);

/* PWM clock frequency can be set equal or double to HCLK by choosing case 1 or case 2 */
/* case 1.PWM clock frequency is set equal to HCLK: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 as PCLK */
CLK->CLKSEL2 = (CLK->CLKSEL2 & ~CLK_CLKSEL2_PWM0SEL_Msk) | CLK_CLKSEL2_PWM0SEL_PCLK0;

#define CLK_CLKSEL2_PWM0SEL_Pos (0) /*!< CLK_T::CLKSEL2: PWM0SEL Position */
#define CLK_CLKSEL2_PWM0SEL_Msk (0x1ul << CLK_CLKSEL2_PWM0SEL_Pos) /*!< CLK_T::CLKSEL2: PWM0SEL Mask
PWM0->CTL1 &= ~PWM_CTL1_CNTTYPE0_Msk;
    PWM0->CTL1 |= 0x1;

    /*Set PWM Timer clock prescaler*/
    PWM_SET_PRESCALER(PWM0, 0, 0); // Divided by 1

    /*Set PWM Timer duty*/
    PWM_SET_CMR(PWM0, 0, 199);

    /*Set PWM Timer period*/
    PWM_SET_CNR(PWM0, 0, 399);

    /* Set waveform generation */
    PWM0->WGCTL0 = 0x10000;
    PWM0->WGCTL1 = 0x20000;

楼主:
/* Set waveform generation */
    PWM0->WGCTL0 = 0x10000;
    PWM0->WGCTL1 = 0x20000;

    // Enable output of PWM0 channel 0
    PWM0->POEN |= PWM_POEN_POEN0_Msk;

    // Enable PWM0 channel 0 period interrupt, use channel 0 to measure time.
    PWM0->INTEN0 = (PWM0->INTEN0 & ~PWM_INTEN0_PIEN0_Msk) | PWM_INTEN0_PIEN0_Msk;
    NVIC_EnableIRQ(PWM0P0_IRQn);

    // Start
    PWM0->CNTEN |= PWM_CNTEN_CNTEN0_M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