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软件模拟SPI代码

楼主(2018-08-24):
自己画了一块stm32的板子,因为spi没用接到固定的引脚上面不得不用这种方式。
引脚定义:
#define SPI_SCK_PIN                     GPIO_PIN_4
#define SPI_SCK_GPIO_PORT               GPIOC
#define SPI_MOSI_PIN                    GPIO_PIN_7
#define SPI_MOSI_GPIO_PORT              GPIOC
#define SPI_MISO_PIN                    GPIO_PIN_8
#define SPI_MISO_GPIO_PORT              GPIOC
#define SPI_NSS_PIN                     GPIO_PIN_6
#define SPI_NSS_GPIO_PORT               GPIOC
#define SPI_RESET_PIN                   GPIO_PIN_5
#define SPI_RESET_GPIO_PORT             GPIOC

楼主:
定义时钟使能
#define SPI_SCK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define SPI_MISO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define SPI_MOSI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define SPI_NSS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define SPI_RESET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楼主:
定义片选高低信号,类似sys.h
#define MOSI_H  HAL_GPIO_WritePin(SPI_MOSI_GPIO_PORT, SPI_MOSI_PIN, GPIO_PIN_SET)
#define MOSI_L  HAL_GPIO_WritePin(SPI_MOSI_GPIO_PORT, SPI_MOSI_PIN, GPIO_PIN_RESET)
#define SCK_H   HAL_GPIO_WritePin(SPI_SCK_GPIO_PORT, SPI_SCK_PIN, GPIO_PIN_SET)
#define SCK_L   HAL_GPIO_WritePin(SPI_SCK_GPIO_PORT, SPI_SCK_PIN, GPIO_PIN_RESET)
#define MISO    HAL_GPIO_ReadPin(SPI_MISO_GPIO_PORT, SPI_MISO_PIN)
#define NSS_H   HAL_GPIO_WritePin(SPI_NSS_GPIO_PORT, SPI_NSS_PIN, GPIO_PIN_SET)
#define NSS_L   HAL_GPIO_WritePin(SPI_NSS_GPIO_PORT, SPI_NSS_PIN, GPIO_PIN_RESET)

楼主:
定义相关EEPROM地址
  1. #define EEPROM_DAC_START_ADDR   DATA_EEPROM_BASE+6             /* Start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of user EEPROM area */
  2. #define EEPROM_DAC_END_ADDR     (EEPROM_BIAS_START_ADDR + 16)   /* End @ of user EEPROM area */
  3. #define IS_DAC_DATA_ADDRESS(__ADDRESS__)          (((__ADDRESS__) >= EEPROM_DAC_START_ADDR) && ((__ADDRESS__) <= EEPROM_DAC_END_ADDR))
  4. #define IS_DAC_CH_ADDRESS(__ADDRESS__)          (((__ADDRESS__) >= 1) && ((__ADDRESS__) <= 4))

楼主:
函数声明,包括SPI初始化,SPI读写函数
  1. void SPI_Init(void);
  2. uint16_t SPI_ReadWrite_Byte(uint8_t cmd_addr, uint16_t data);

楼主:
SPI初始化
void SPI_Init(void)
{
  /*##-1- En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Enable GPIO TX/RX clock */
  SPI_SCK_GPIO_CLK_ENABLE();
  SPI_MISO_GPIO_CLK_ENABLE();
  SPI_MOSI_GPIO_CLK_ENABLE();
  SPI_NSS_GPIO_CLK_ENABLE();
  SPI_RESET_GPIO_CLK_ENABLE();

  /*##-2- Configure peripheral GPIO ##########################################*/
  /* SPI SCK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SPI_SCK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DOWN;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HAL_GPIO_Init(SPI_SCK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SPI_SCK_GPIO_PORT, SPI_SCK_PIN, GPIO_PIN_SET);

  /* SPI MISO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SPI_MIS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HAL_GPIO_Init(SPI_MISO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SPI MOSI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SPI_MOSI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HAL_GPIO_Init(SPI_MOSI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SPI_MOSI_GPIO_PORT, SPI_MOSI_PIN, GPIO_PIN_SET);

  GPIO_InitStruct.Pin = SPI_NSS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HAL_GPIO_Init(SPI_NSS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SPI_NSS_GPIO_PORT, SPI_NSS_PIN, GPIO_PIN_SET);

  GPIO_InitStruct.Pin = SPI_RESET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HAL_GPIO_Init(SPI_RESET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SPI_RESET_GPIO_PORT, SPI_RESET_PIN, GPIO_PIN_SET);
}

楼主:
SPI读写函数
uint16_t SPI_ReadWrite_Byte(uint8_t cmd_addr, uint16_t data)
{
  uint16_t temp=0;
  SPI_Init();
  NSS_L;
  SCK_H;
  __NOP();             /*读取第一bit数据 等待数据稳定 根据实际时钟调整*/
  for(uint8_t i=0;i<8;i++)
  {
    if(cmd_addr&0x80)
    {
      MOSI_H;          /*若最高位为高,则输出高*/
    }
    else
    {
      MOSI_L;          /*若最高位为低,则输出低*/
    }
    __NOP();
    cmd_addr <<= 1;
    SCK_L;
    temp <<= 1;        /*数据左移*/
    if(MISO)
    {
      temp++;          /*若从从机接收到高电平,数据自加一*/
    }
    SCK_H;
  }

  data <<= 6;

  for(uint8_t i=0;i<16;i++)
  {
    if(data&0x8000)
    {
      MOSI_H;          /*若最高位为高,则输出高*/
    }
    else
    {
      MOSI_L;          /*若最高位为低,则输出低*/
    }
    __NOP();
    data <<= 1;
    SCK_L;
    temp <<= 1;        /*数据左移*/
    if(MISO)
    {
      temp++;          /*若从从机接收到高电平,数据自加一*/
    }
    SCK_H;
  }
  NSS_H;
  MOSI_H;
  return temp;
}

楼主:
大家可以通过基于SPI的传感器来测试,例如nrf24l01等。

data <<= 6; data为什么要左移6位呢?

网友A:
SPI是最好用IO模拟的串行通信协议。

网友B:
我一般用的是硬件SPI ,模拟的没怎么写过,

网友C:
IO模拟的其实用的很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定义相关EEPROM地址

这个跟eeprom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