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协议处理 通信工具

楼主(2018-08-24):
协议处理:

协议处理包括协议分析和协议封装。

协议分析:发送协议、接收协议。

协议封装:节点对象化、节点序列化、请求接口(抽象)化、协议通用化。

协议格式:xml、json。xml可以压缩,压缩后比json还小。

协议压缩:wbxml、大量数据压缩。

楼主:
通信工具:

实现方式:

1).使用HttpURLConnection(稳定性差。早期用的比较多,现在基本不用)

2).使用HttpClient

3).使用Socket通信(豌豆荚(USB、WIFI)、聊天工具)

楼主:
通信渠道:

1).WLAN(WiFi)

2).手机APN(Access Point Names)接入点(基站)

①WAP方式(地域性、增值业务——IP是10.0.0.172(200)端口是80)

②net方式

其中WAP方式需要先连接到通信运营商(代理),运营商会过滤一些增值业务的请求,所以访问会慢一点,而net方式可以直接访问互联网上的资源。移动、联通的代理IP是10.0.0.172,电信的是10.0.0.200.

楼主:
处理步骤:

1.判断网络类型,当为手机(WAP方式)上网时注意代理信息获取。

①判断当前是否可以联网:通过判断WiFi和mobile两种方式是否能够连接网路:

利用ConnectivityManager获取对应类型的NetworkInfo来判断当前网路情况,其中ConnectivityManager.TYPE_WIFI代表WiFi、ConnectivityManager.TYPE_MOBILE代表手机。

需要添加权限:ACCESS_NETWORK_STATE
②当确定为手机联网方式时,先读取被选中的APN,再获取其代理参数,如果是net方式,其代理信息为空。
在两个类之间传递数据,需要定义一个类,在类中定义静态的要传递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