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教:ADC采集交流信号后利用DSP库做FFT

楼主(2018-08-24):
计算交流信号的有效值,需要用到哪些函数?是不是  arm_cfft_f32();   arm_rms_f32()     这两个函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131010-1-1.html

谢谢回复 ,  我的输入信号为 1.25V的直流偏移 + 幅值0.469V的正弦信号  , ADC是1600HZ采样率  采样32点,所以频率分辨率应该为50HZ吧,“arm_cmplx_mag_f32(ADC_Data,fft_outputbuf,AD_POINTS);    //复数求模得幅值 ”   按道理调用这个函数之后 fft_outputbuf数组的 fft_outputbuf【1】应改为50HZ波形的模值吧   可是通过调试感觉不对。

您能看看我的程序调用的库函数对不对吗? 谢谢了

网友B:
傅立叶变换 fft  我也想做一个频谱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  我的输入信号为 1.25V的直流偏移 + 幅值0.469V的正弦信号  , ADC是1600HZ采样率  采样32点 ...

ST官方的文件解释的很清楚的

网友C:
不懂这个原理啊,有效值是UI的积分吗

我也不太懂 应该不是吧

网友D:
需要先搞明白这个正玄信号的有效值定义才行。

网友D:
有效值定义,就是从能量的角度,把交流信号转化成等效的直流信号。
对于按照正弦/余弦规律变化的交流信号:

向左转|向右转

网友E:
ADC采集交流信号 硬件电路是怎么接的呢

什么意思?

网友F(2018-10-11):
要看库函数的原型定义,最好根据FFT的公式来写了,也不复杂,F4跑的杠杠的,才32点嘛

已经用了ST自带的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