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放大器的偏置设计!

楼主(2018-08-24):
最近有人就偏置设计来个三连发=JFET,MOSFET,BJT。实际上就是把教科书原本不同章节,但都是讲偏置的知识,挪个地方,放在一起而已,美其名曰“归纳总结”。

实际上,这些都是空头理论,一点用也没有。原因非常简单,这种所谓的图解,是从电子管时代流传下来的,对于电子管设计有效,但对于晶体管来说就意义不大了。尤其是采用流控模型后,就更是个笑话了,β是最不靠谱的一个参数,变化个10倍都不是新鲜事。

楼主:
本贴仅就常见的共射放大器说明一下。共射放大器电路图如下=

首先说一下什么叫偏置设计=给定RC,确定基极戴维宁电阻RB和等效电压VBB,以及确定工作点(VCE,IC)的RE,使得工作点尽可能与晶体管参数无关。
查阅资料就会发现,这个电路的偏置设计方法众多。几乎每本书都有一个特定的方法。但是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于理解物理电路的经验法,一种是保证工作点在合理范围之内的干扰法。
经验法固然简单,但是并不可靠。例如根据经验,令VE为电源电压VCC的1/3-1/5,然后确定IE就知道RE了,根据定值β和VBE=0.7,可确定基极电压和IB,然后根据10倍IB法则确定RB1/2。。。
干扰法略微复杂一点,但是靠谱多了。

楼主:
Q点指标

根据所需的夸导gm确定希望的IC值,假设是1mA
Q点电流不确定度,例如取10%
根据信号饱和考虑,确定VCEmin,例如取4V

设计数据

根据放大器增益需求,确定RC,例如2.5k
电源电压VCC,假设是15V
工作温度范围,假设是-50到150℃

晶体管数据=

查阅晶体管手册
得到-50℃时所对应的最小电流增益β1=40,最大VBE=0.9V
得到150℃所对应的最大电流增益β2=400,最小VBE=0.5

下面求解VCE边界
上面已知VCE最小值是4V,那么最大值VCE2=?

根据VCE1,可确定VE1
根据ΔVBE和ΔIE,可确定VE1min

由IE和VE确定RE

然后确定VBB和R1/2!
最终确定的R1/2和RE,可以保证当晶体管参数VBE在0.5--0.9之间,β在40--400之间变化时,IC变化10%.VCE变化范围是4--5V

可见,采用干扰法,电路变化范围是全程可控可知的,而经验法是听天由命的。

网友A:
不懂就不要装懂了。

谢谢大家!

经验法,是你们学术界的为了“终身教授”职务的败类们,为了在教科书中“有话可说”,而“发明”的。

任何一个在实践中,事实求实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可以找到放大电路的“最优解”,这恰好没有“电路理论的计算方法”,并非凭感觉,但没有感觉,你压根不知道“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

任何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没有任何教科书敢于给出高频的小信号电路和计算,这就是说明:它们根本不懂,连经验都谈不上,完全就是不懂装懂的败类。

即使4558类的放大电路,没有任何教科书敢于计算,虽然有敢计算741的,但思路方法,完全不对。

学术界及其领导下的产业界,对于4558类的放大电路,都是一窍不通的,你们学术界中关于反馈电路的所谓“灌水论文”,仅仅就是灌水以及为了“教授职务”而已——没有任何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例如Bob,是为教授职务而设计741运放的。

你们学术界的人士,也承认:你们无法理解bob那样的模拟电路设计大师,这都是它们写在教科书中的。

你也不过就是一个十足的fake,不懂装懂。

本大师认为:你们教科书中的所谓模拟IC放大电路设计,毫无意义,可以用”没话找话“的方式写教科书,但不是一个正常的工程技术人员的作为。

不是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是创作型的,但教科书及其受害者和学术界的大部分人士,都是废物型的,无论你们写多少公式和论文,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对于反馈电路,并非所谓的”直觉的感觉“问题,而是你必须通过观察而发行其中的规律,否则你对于反馈电路,一无所知,什么也干不了。

Spice确实可以计算一切,虽然关于直流工作点的问题,spice处理不好,因为,现实不是那个样子,但是Spice可以说基本正确了,但是,你从SPice的复杂的计算结果中,能发现什么”规律“呢?

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什么也发现不了。

你们所有的关于IC模拟电路之类的教科书,都是非常幼稚的门外汉,仅仅就是可以糊弄初学者而已,你们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所以,奉劝你还是不要在不懂装懂,以为你们所谓的”理论能指导实践“,恰好相反,如今是实践来指导理论,因为,所谓的理论,无非就是数学方程,而人们对于一元2次方程没有直观理解,但一次方程,小学数学都早已包括,你只能用小学数学的方法分析和研究电路,SPICE也可以说没有用,因为实际电路都能给出正确结果。

所谓的理论,其实就是”解方程“,随着计算机和软件仿真的出现,解方程,早已不是问题,而是仿真软件都容易计算的问题,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们如何创作型的设计,没有对于问题的观察和研究,你们无法从复杂的方程中,找到任何有用的可以进行设计的信息。——这才是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的最大问题,而且,这恰好就是工程技术人员所必需要做的事情。

工程技术人员可以进行仿真,但真正的设计和创作,都是来自对于问题的观察和研究,从而找到”突破点“,从而成功设计任何工程项目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还Q电指标。

谢谢大家!

所谓Q点,无非就是直流工作点。

本大师可以教导的就是:直流工作点,存在即可,并非必须固定不变,虽然你们这群教科书的受害者们都知道”温飘“一词,但直流工作点,可以大幅变化,不是必须稳定,只要频率远低于反馈电路的带宽即可。

如果有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妄图设计一个非常稳定的直流工作点,那么也只有所谓的REF的电压基准电路,需要这个,其他的反馈电路,都不需要一个稳定的直流工作点,虽然教科书受害者们都知道温飘的问题,但温飘属于频率很低的变化,只要低于所谓的下限频率即可。

必须要指出的就是:其实从来没有所谓的DC放大,你们的4558类的运放的低频放大倍数为120db,并没有实际用途,现实信号都是交流,虽然你可以臆想出一个直流工作点的问题。

但只要直流工作的频率远低于反馈放大的下限频率,就没有问题了,无论直流工作点如何漂移,都没有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Q电指标。

谢谢大家!

春活,直流工作点跑偏,或偏饱和,或偏截止,将导致动态范围过窄或失真严重,你以为温漂像你荡秋千一样,来回往返像钟摆?

网友B:
器件参数不可避免都有误差,但是可控就行。过分强调突出某一误差,特别是非主要的,到头来什么器件都被认为失控,无法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春活,直流工作点跑偏,或偏饱和,或偏截止,将导致动态范围过窄或失真严重,你以为温漂像你荡秋千一样, ...

你说的4个电阻的共射放大电路。

谢谢大家!

算不上大环路反馈。

所有大环路反馈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稳定直流工作点的方式。

工程技术人员都是那么作的,但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并不知道为什么。

你说还是4558类的设计。

但4558类的设计,并非合理,4558类的设计,于4个电阻的共射放大电路的思路一样。

正确的设计,都能保证正确的直流工作点,这需要通过观察和研究反馈电路,才能知道,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永远也不会懂的。

4个电阻的共射放大电路,如果看作大环路反馈,那么直流工作点的稳定是必然的。

并不可能出现直流工作大幅摆动的情况。

大环路反馈总是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工作点。

多级放大,并不需要每级的工作点稳定。

每级的摆动幅度都很小。

所以,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所谓的直流工作点都快失去意义了。

如果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不服,那么就请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计算一下,你们众所周知的那个CFB电路的直流工作点——这是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从来不敢谈论的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大shi又来掺和

楼主:
大师要找心理医生好好聊聊了,听讲话东拉西扯,毫无逻辑可言,思维处于失控状态。

[须要指出的就是:其实从来没有所谓的DC放大,你们的4558类的运放的低频放大倍数为120db,并没有实际用途,现实信号都是交流,虽然你可以臆想出一个直流工作点的问题。]

首先,咱不谈信号的分类=直流信号和交流信号了,假设用运放实现近似理想积分,如果运放有个低频截止频率,例如是20Hz,那么能适用吗?

网友D:
这个晶体管的偏置电路有这么难吗?用得着大家这么认真的讨论么?我感觉是秒懂的知识呀!
记得上大学时,我们电磁场工程系的一个教授,据说微波技术方面很厉害,但是微波放大器三极管的偏置电路不会设计,让他教模电的夫人设计。
我当时就很好奇,三极管偏置有这么复杂么?你这个教授不会,我这个学生会,让我来设计好了。
现在,我才明白,估计是论文署名,可以挂一下他夫人的名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晶体管的偏置电路有这么难吗?用得着大家这么认真的讨论么?我感觉是秒懂的知识呀!
记得上大学时,我 ...

模拟电路的特点是=任何一个知识点,可以像1+1=2那样简单,看过本科教材就懂;也可以像1+1为何=2那样棘手。

所以我不赞同用高考那种模式学模电,应付考试时把教材玩的滚瓜烂熟,正常发挥就能有好成绩,学模电就未必了。

楼主:
有些东西看着眼熟,但最熟悉的东西可能就是最陌生的东西。

例如别说硬件了,软件工程师也熟知晶振电路啊,单片机专门俩引脚接晶振啊。但是大伙一般都是按照说明书确定元件值的,下图中两种工艺实现下的振荡器起振条件,绝大多数人都不熟悉,尽管讲解相关电路原理的帖子**,网上一抓一大把,满大街都是。

楼主:
关于R作用与影响,相关**一大把,但是我没看到有理有据的合理解释,好多说法都是瞎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