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采样数据中的一个大尖峰跳变? 附曲线图

楼主(2018-08-24):
用单片机一直去采集一个数据,
需要检测倒一个尖峰的跳变,而数据一直在变化。
就是变化大小的区别。
如下的一个曲线中,这样需要用一个什么样子的算法,才可以检测出来?

网友A:
门限值检测加防抖动

网友B:
我感觉这种如果只是识别短时间内的是否有跳变的不一定要用adc读数据来识别,可以通过硬件电路来实现对信号进行整形后很容易读取;如果用软件读取ADC数据的话,那就判断一段时间的ADC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试试,但你要保证你的CPU能一直读它,而不被其他事情中断或者干扰,但估计这样就算实现了,你的CPU就只能做一件事儿了,跑操作系统能多线程的另说;这个从硬件上实现就好,没必要搞那么复杂,硬件不对程序调死你

网友D:
加一个FIR低通滤波器,曲线就会比较平滑了。

网友E:
采样值保存在数组中,判断数组中的数据值,是否是尖峰跳变

一般取出最大值,和最小值,设定门限值

网友F:
    ADC +DMA 采样,分段逐帧判断,取得帧里面的最大值,相当于软件采样保持

楼主:
不能加任何的外围电路,MCU 就干这一件事情。
从一个Sensor读出来的数值就是这个样子的。

使用一个什么样子的算法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能加任何的外围电路,MCU 就干这一件事情。
从一个Sensor读出来的数值就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你是实在不懂其他时域的算法,你可以直接做FFT,前后比较两次就行了,这种突峰通常在高频段值加大,可以根据实测情况针对某一些频段进行比较监控,前提是这种突峰形成机制大体差不多,那么就会集中在特定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