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一款12v电源隔离IC

楼主(2018-08-24):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多少?

网友B:
如果功率很小你可以考虑采用电源模块。如果功率比较大可能你需要自己搞了。

楼主:
输入12V,输出也是12v,单纯就是隔离

网友A:
功率多少?

网友C:
我有隔离驱动芯片,无需光耦稳压,原边控制的稳压芯片,可以联系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12V,输出也是12v,单纯就是隔离

这需要IC吗?2个mos管,2个电阻、2个小电容、2个整流管、一个电解,一个变压器,直接组成一个推挽型自激DC-DC,输出只遵循匝比和输入电压。MOS管根据功率选择就行,2个SI2302,做个几十W都不是问题。
如果为了最简,你甚至可以取消2个电阻和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需要IC吗?2个mos管,2个电阻、2个小电容、2个整流管、一个电解,一个变压器,直接组成一个推挽型自激D ...

SI2302自身能够承受的功率有限,几十瓦压力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I2302自身能够承受的功率有限,几十瓦压力很大。。。。

1.25W,算1W*2=2W(当然合理铜皮散热是必须的), 效率算85%,整流、变压器、管子各占1/3,则总消耗=2*3=6,输出可以做到6/0.15=40W。。。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25W,算1W*2=2W(当然合理铜皮散热是必须的), 效率算85%,整流、变压器、管子各占1/3,则总消耗=2*3=6 ...

SOT23的管子给1瓦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OT23的管子给1瓦会不会出问题。。。。。。

原装科信的  那种封装比SOT-23-3  不是SOT-23。漏极配合适的铜皮,1W还真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