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关于485加上拉下拉电阻和终端电阻后A、B端电压偏离问题

楼主(2018-08-24):
大神们,请教下,485

终端电阻:A、B端连接120欧姆,
偏置电阻:A线750欧姆上拉到VCC,B线750欧姆下拉到GND

用示波器看A、B电压,在没有通讯的情况下: A端电压被拉高到2V左右,B端电压也被拉高到2.2V左右,这样正常吗?会不会影响通讯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
你的通讯距离远不远?多远?

网友B:
在不通讯的情况下,a比b电压高才对,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有节点占着总线;(不通讯直接用万用表量,排除示波器地线的影响)
750的上下拉是每台都有还是只有1-2台,如果每台都有那太小了,挂不了几个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通讯距离远不远?多远?

不远的,就1米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不通讯的情况下,a比b电压高才对,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有节点占着总线;(不通讯直接用万用表量,排除示 ...

我是一对一通讯的,只有一台主,一台从,从机没有加偏置电阻和终端电阻,虽然示波器测出来不通讯情况下A、B都被拉高了,但是通讯起来数据都是好的,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有隐患,算出来的750欧姆是不是对,因为我看到西门子上面通讯用的好像是3.3K的偏置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远的,就1米左右吧

不远你加电阻干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远你加电阻干什么啊?

通讯容易受到干扰,会出现485通讯死掉的情况,就是通讯着通讯这突然之间没反应了,示波器量A、B两端没有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讯容易受到干扰,会出现485通讯死掉的情况,就是通讯着通讯这突然之间没反应了,示波器量A、B两端没有 ...

你是高频信号?

楼主:
57600波特率,1s通讯一次,只是边上有个小型压缩机,一直常开着

楼主:
应该也不算高频吧

网友C:
是用的双绞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57600波特率,1s通讯一次,只是边上有个小型压缩机,一直常开着

你波特率有点高,你对通讯速度有要求吗?没有的话,降低点波特率

网友D:
750欧姆上下拉电阻太小了,一般都是10K以上,终端电阻去掉,一般不用。

网友E:
应该不对吧,总线空闲时,A高B低才对。
如果反了,肯定有某个485处于发送0这个状态。
你把485总线断开,看看是哪端的问题。

网友F:
空闲状态应该A高B低,你看电路怎么接的就知道是哪儿的问题了,加上TVS管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波特率有点高,你对通讯速度有要求吗?没有的话,降低点波特率

我重新弄了下硬件,现在A高一点,B低一点(不通讯的情况下)

两个示波器测得的波形如下

图1 偏置电阻 A 3.3K到VCC  ,B 3.3K到GND

图2 偏置电阻 A 750欧姆到VCC ,B 750欧姆 到GND

两者终端电阻120欧姆

按照理论来说,空闲时A需要比B的电压大200mv以上,以确定状态,看下也就是用750的偏置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闲状态应该A高B低,你看电路怎么接的就知道是哪儿的问题了,加上TVS管靠谱些 ...

大神看看我新发的给点意见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对吧,总线空闲时,A高B低才对。
如果反了,肯定有某个485处于发送0这个状态。
你把485总线断开,看 ...

大神看看我新发的给点意见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750欧姆上下拉电阻太小了,一般都是10K以上,终端电阻去掉,一般不用。

大神看看我新发的给点意见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看看我新发的给点意见呗

你的示波器上显示的是啥波形啊?就是杂波,485不管A/B线,正常波形是漂亮的方波。

网友G:
在做什么产品呢,给你推荐一个电流环传输方式的总线PowerBUS,抗干扰能力极强,开发也很简单可串口透传完全兼容485

网友H:
通讯跑死了一般是程序设计问题,不用纠结于硬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看看我新发的给点意见呗

正常工况,AB不需要任何上拉下拉的,0V就是逻辑1.
在有干扰场合,加上拉下拉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但是静态电流也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工况,AB不需要任何上拉下拉的,0V就是逻辑1.
在有干扰场合,加上拉下拉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但是静 ...

也是很奇怪,我现在发现485 AB不上拉下拉的话,有概率有问题,但是大部分没问题,那这个是干扰的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示波器上显示的是啥波形啊?就是杂波,485不管A/B线,正常波形是漂亮的方波。 ...

示波器放大到500mv一格了,所以才这样,而且这个是没有通讯的情况,有通讯就出方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工况,AB不需要任何上拉下拉的,0V就是逻辑1.
在有干扰场合,加上拉下拉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但是静 ...

我测了下西门子触摸屏的485,A 100K上拉到VCC  B 100K下拉到GND
有点迷啊,我不知道如果要上拉下拉,拉多少电阻合适

网友D:
100k上下拉没问题,我一般喜欢用47K.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测了下西门子触摸屏的485,A 100K上拉到VCC  B 100K下拉到GND
有点迷啊,我不知道如果要上拉下拉,拉多 ...

这个上拉下拉,范围挺宽,取一个抗干扰和耗电的平衡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是很奇怪,我现在发现485 AB不上拉下拉的话,有概率有问题,但是大部分没问题,那这个是干扰的情况吧? ...

这个不好说。
不过,从硬件角度看,不加上拉下拉,先要保证不出问题,然后再考虑上拉下拉。
也就是说,没有上拉下拉,也要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I:
注意满足200mV门限的基础上,偏置电阻宜取高限。

网友I:
另外注意测试时不能有节点处于发送态,应在浮空态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注意满足200mV门限的基础上,偏置电阻宜取高限。

大神,您看我计算方法是不是正确,正确的话,计算出来的电阻很小哦

计算过程如下:

R1: A端偏置电阻,上拉至VCC
R2: B端偏置电阻,下拉至GND
R3:120欧姆,且通讯两端只有一个R终端

首先要保证AB端在无通讯的情况下电压差大于200mv,也就是流过R3的电流要大于(200mV/R3)

整体来看,VCC和GND之间为R1、R2、R3串联,故  VCC/(R1+R2+R3)  >  200mV/R3

所以 R1+R2   <  (VCC*R3/200mV) - R3 = 3K - 120欧姆 = 2.88K

也就是说两个偏置电阻加起来要少于2.88K,是这样吗? 两偏置电阻的取值有讲究吗?还是随便取值,只要两者相加不超过2.88K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k上下拉没问题,我一般喜欢用47K.

大神,47k是经验吗?还是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上拉下拉,范围挺宽,取一个抗干扰和耗电的平衡点。

通过测试取出吗?还是计算,还是经验~

网友D:
如果上下拉电阻太小,那电流很大啊,所以要弱上下拉电阻。

网友D:
用不着什么都要计算,已经经过长期验证的电路,直接拿来用就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神,您看我计算方法是不是正确,正确的话,计算出来的电阻很小哦

计算过程如下:

上下偏置电阻取值应相同,即令差分中点为1/2Vcc,这样对电源摆幅范围的利用率最大,且元件参数归一对控制成本有利。120欧姆终端电阻原则上用两个,除非总线长度有限,按两个算,合成电阻为60欧,线路电阻和端口内阻不用考虑,这样也等于自然留取了余量。60欧姆上取200mV压降,根据欧姆定律可算出电流,再由5V Vcc和电流算出总电阻阻值,减去终端电阻再除以2就是偏置电阻的阻值上限。

网友J(2018-11-19):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