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同样的代码,UART0可用,UART5不能用,什么原因

楼主:
以下代码,我测试,NU131,UART0正常使用,UART5不能使用,原因是什么,谁有个准确答案
int main()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PWRCON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while(!(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CLKSEL0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Msk)) | 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CLKDIV = (CLK->CLKDIV & (~CLK_CLKDIV_HCLK_N_Msk)) | CLK_CLKDIV_HCLK(1);

    /* Set PLL to Power-down mode */
    CLK->PLLCON |= CLK_PLLCON_PD_Msk;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PWRCON |= 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while(!(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PLLCON = PLLCON_SETTING;
    while(!(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CLK->CLKSEL0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Msk)) | CLK_CLKSEL0_HCLK_S_PLL;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0_EN_Msk;

    CLK->APBCLK1 |= CLK_APBCLK1_UART5_EN_Msk;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Msk)) | CLK_CLKSEL1_UART_S_HXT;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et G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5 RXD and TXD */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0_Msk | SYS_GPA_MFP_PA1_Msk);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0_UART5_TXD | SYS_GPA_MFP_PA1_UART5_RXD;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
    SYS->IPRSTC2 |=  SYS_IPRSTC2_UART0_RST_Msk;
    SYS->IPRSTC2 &= ~SYS_IPRSTC2_UART0_RST_Msk;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0->BAUD = UART_BAUD_MODE2 | UART_BAUD_MODE2_DIVIDER(__HXT, 9600);
    UART0->LCR = UART_WORD_LEN_8 | UART_PARITY_NONE | UART_STOP_BIT_1;

    /* Reset UART5 */
    SYS->IPRSTC2 |=  SYS_IPRSTC3_UART5_RST_Msk;
    SYS->IPRSTC2 &= ~SYS_IPRSTC3_UART5_RST_Msk;

    /* Configure UART5 and set UART5 Baudrate */
    UART5->BAUD = UART_BAUD_MODE2 | UART_BAUD_MODE2_DIVIDER(__HXT, 9600);
    UART5->LCR = UART_WORD_LEN_8 | UART_PARITY_NONE | UART_STOP_BIT_1;

}

void SendChar_ToUART5()
{
                char pu8TxBuf[6] = "abcde\n";
    uint32_t  u32Count, u32delayno;

    for(u32Count = 0; u32Count != 6; u32Count++)
    {
        u32delayno = 0;
        while((UART5->FSR & UART_FSR_TE_FLAG_Msk) == 0)   /* Wait Tx empty and Time-out manner */
        {
            u32delayno++;
            if(u32delayno >= 0x40000000)
                return;
        }
        UART5->THR = pu8TxBuf[u32Count];    /* Send UART Data from buffer */
    }
}

网友A(2018-08-24):
哪个芯片的?是不是串口5支持的模式没有串口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芯片的?是不是串口5支持的模式没有串口0多。

NU131

网友B:
没有搞过这个芯片,仔细对比两个串口的不同。

网友C:
/* Reset UART5 */
    SYS->IPRSTC2 |=  SYS_IPRSTC3_UART5_RST_Msk;
    SYS->IPRSTC2 &= ~SYS_IPRSTC3_UART5_RST_Msk;

看左右两边的IPRSTC, 左边2右边3,

/* Reset UART5 */
    SYS->IPRSTC3 |=  SYS_IPRSTC3_UART5_RST_Msk;
    SYS->IPRSTC3 &= ~SYS_IPRSTC3_UART5_RST_Msk;

楼主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可以, 全局查找 "UART5", 然后再各个文件看看, 基本配置上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 Reset UART5 */
    SYS->IPRSTC2 |=  SYS_IPRSTC3_UART5_RST_Msk;
    SYS->IPRSTC2 &= ~SYS_IPRSTC3_ ...

细节问题发现了,确实是

网友D:
两个配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