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buntuU盘安装制作

楼主(2018-08-24):
首先从官网上下载Ubuntu16.04镜像,下载最好从官网上下载(http://www.ubuntu.com/download/desktop)。
如下图:

楼主:
下载好Ubuntu16.04镜像后,我们需要进行U盘的制作或者光盘的刻录,我们先看一下U盘启动项的制作,
刻录U盘或者光盘,我们需要一款刻录软件、本人所用的是UltraISO软通牒刻录软件,这款软件网上都可以找到,下载安装就可以,这里只示范U盘刻录。示例如下:
安装好的UltraISO

楼主:
选择下载好的ISO,点击文件项下的打开将ISO添加进来

楼主:
选择启动项下的写入硬盘镜像,写入硬盘镜像下的参数、默认的就可以,所用不需要修改。最后点击写入、等待完成。最后,一款随身携带的U盘安装Ubuntu就完成了 .

楼主:
光盘的刻录、还是在我们的UltraISO中,将我们ISO加载进来。如下图:
选择工具项下的刻录光盘镜像,切记,这里最好刻录的是干净的光盘,之后点击刻录就OK了

网友A:
前天我做的,只进入了个Linux命令行下就没动静了,哎不知道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