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放题求解,求解

楼主(2018-08-24):
运放题。求大神帮忙分析。

网友A:
C3 和R3组成低通滤波,R3和R4给运放正相端提供直流偏置,VO=-Vi+6

网友B:
补充楼上,有隔直电容,所以Vo=-Vi

网友B:
理想运放输出幅度被限制在  + - 3V AC

网友C:
R3/R4提供6V/2的偏置电压,C4交流接地,由于单电源,由C2输出。是增益-R1/R2=-1的反向比例运算电路,C1不但多余的,而且使输出移相。

C1可不是多余的! 作用是去除原来信号的直流成份,这在单电源交流信号处理上是必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补充楼上,有隔直电容,所以Vo=-Vi

是的,忘记了还有个隔着电容,谢谢!

网友D:
答:
(1)电路工作原理:交流耦合、反相放大器;
(2)R3、R4平分6V电压为3V给运放提供0点参考电位;
(3)放大器电压增益为:- R1 / R2 = -1.

网友E:
一个个都是牛人

网友F:
反向比例放大电路,这是没认真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