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32 LCD能否不修改主板软件替换驱动IC?

楼主(2018-08-24):
目前正在使用的12832点阵LCD, 驱动IC是PHILIP的PCF8531, 由于这款I2C芯片即将停产, 所以需要找一款替代液晶驱动IC. 目前主要问题是客户要求主板上软件程序不能做修改, 想请教论坛大神们, 有没有办法可以实现不修改主板程序, 来实现和PCF8531同样接口功能?

个人设想,通过一个单片机, 主板发送信息给单片机, 然后单片机转换信息成替代LCD驱动IC可接收信号, 来实现PCF8531功能, 不知是否可行?  问过许多加LCD生产厂家, 都是答复都是换IC就必须改软件, 但又无法说明原因. 如果有能实现以上功能的LCD厂家, 也非常欢迎联系!

网友A:
使用一个I2C 转 其它接口IC的芯片或单片机即可。

网友B:
上这个芯片生产厂或供应商NXP的官网去咨询替代品是上策.单单248个引出脚就吓死宝宝了,有这样的单片机吗?哈哈

tyw
@xf2012 :"曲线救板",可行.哈哈,麻烦一点
@tyw :主板不改代码直接操作另一个I2C替代IC肯定不可行, 但如果把一个单片机挂在原来PCF8531的位置,通过软件设置单片机设备地址标识码和PCF8531相同, 然后作为从机接收主板发送信息, 单片机接收主板信息后转换信息, 然后再作为一个主机,通过另外一个I2C端口连接PCF8531的替代IC, 发送转换后信息, 这样是否可行?
tyw
I2C只是一种通信协议,虽然接口一样,但里面操作内容是不一样的,主板这把钥匙想打开别家门几乎不可能,除非是100%兼容芯片,
引脚好多,确实被吓尿了。
谢谢! 我的意思是找一个LCD专用的驱动IC, 例如ST75160 --同样的I2C驱动IC, 问题是不修改主板上软件的话应该不能直接替换, 所以看能否用一个中间元件例如单片机来做转换.

网友C:
客户要求主板上软件程序不能做修改
------------
只要软件上没有操作PCF8531的部分,单纯是操作LCD,随便一个I2C驱动IC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户要求主板上软件程序不能做修改
------------
只要软件上没有操作PCF8531的部分,单纯是操作LCD,随便一 ...

谢谢,
LCD是通过PCF8531来驱动的,主板肯定要操作这个IC.
之前: 主板--->PCF8531--->LCD,
现在: 主板--->[  替换IC   ]--->LCD.

网友D:
理论上可行,但难度也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可行,但难度也很高!

谢谢! 可否说的再详细一点, 比如说主要困难在什么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可否说的再详细一点, 比如说主要困难在什么地方?

对照PCF8531手册,先弄清主板做了哪些操作,再引渡到新的芯片.通信字串中有些是控制命令,有些是命令操作数,还有控制数据,你得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判断,程序不长,也就几十k,慢慢玩.哈哈,这个不比自已编程,弄几个操作函数,反复调用即可.得跟踪全程.难就难在这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可行,但难度也很高!

'理论上可行,但难度也很高'应该是难度更高!
因为须有原来的代码,再分析代码,控制自己的液晶模块。
实际上你就是没有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