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推荐针对可穿戴设备的MCU

楼主(2018-08-24):
希望支持纽扣电池和锂电池供电,1.5~4.7V,3路以上PWM,能支持BLE更佳

网友A:
外挂BLE就可以

网友B:
裸片考虑吗?

楼主:
裸片可以啊

楼主:
外挂BLE芯片有推荐么?

网友C:
什么类型的单片机,好奇

网友D:
不建议使用裸片,绑定会有阻抗问题

网友D:
你可以例举更详细的要求,比如内核主频,BLE4.X还是BLE5.X,平均功耗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例举更详细的要求,比如内核主频,BLE4.X还是BLE5.X,平均功耗级别

M0或M0+,32MHz以上,BLE4.X即可,休眠电流小于1uA。或者能对标DA14580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M0或M0+,32MHz以上,BLE4.X即可,休眠电流小于1uA。或者能对标DA14580的

这个电流要求还比较高的,国产的都比较难达到要求的。

网友E:
低功耗目前也就STM8L STM32L MPS430在MUC业界比较出名。

网友F:
请加我QQ:261533324,我们有

网友G:
华大HC32L110系列,休眠电流约0.47uA。Cortex M0+的内核。
但工作电压为1.8-5.5V ,没有BLE.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华大HC32L110系列,休眠电流约0.47uA。Cortex M0+的内核。
但工作电压为1.8-5.5V ,没有BLE.
...

谢谢!您知道它的价格么?

网友H:
我们有,请您加一下我的QQ:1090107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