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问一个中断使能与其标志位的问题

楼主(2018-08-25):
前提:某中断产生标志位置位后,该标志位须软件清零
那么假设我配置好该中断的触发条件后,不是能中断,那么当中断事件到来后虽然没有进入中断处理程序但其标志位是不是仍然置位了?如果后面我在某个条件里又打开了该中断使能(这里前面的标志位没有先软件清零),那么程序是不是直接就进入到该中断处理程序里了?

网友A:
仍然置位

网友B:
如果后面我在某个条件里又打开了该中断使能(这里前面的标志位没有先软件清零),那么程序是不是直接就进入到该中断处理程序里了?

这种可能性好象没有, 因为中断服务程序的优先级总是比你打开中断使能的软件代码高.
如果你在高优先级的代码里打开低优先级中断, 造成你说的问题, 那么你考虑得对, 你自己的代码要处理这个问题了

网友C:
LZ理解是对的,所以开中断前一般先清除标志

网友D:
进中断,清标志位,这是一般规则吧

网友E:
51的标志位是这样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芯片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