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定时器的捕获问题

楼主(2018-08-25):
在程序里对某一IO口反复翻转,然后将此IO口接入到捕获口,但是程序一直捕获不到信号,手动将VCC接入到捕获口,程序能捕获到信号,这是什么原因??我初步怀疑是单片机的IO口上升和下降时间太短,单片机的捕获功能无法捕捉到此类信号,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A:
不应该啊,能用示波器看一下电平的话最好

网友B:
不知道你多大频率的信号,反正我用448的片子,200k的信号还是能捕捉到的。

网友C:
应该是捕获设置的原因,IO口反应越快捕获越稳定,否则会出现信号抖动,不利于捕获

网友D:
用示波器看下io口输出

网友E:
单片机机自己的IO口信号给自己的捕获口,IO口是程序里给的高低电平,捕获的参考CLK时钟是大于32768HZ的,单片机工作频率是32768HZ

网友F:
不知道程序给IO口置位需要几个周期,不知道这个的捕获条件能否正确捕获?

网友G:
定时器不能识别负电压,你把电压调制成正的,而且不要超过65536的时钟脉冲,不然会溢出

网友H:
驱动能力不足造成的吧。

网友I:
捕获什么信号?这个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J:
上升和下降时间太短有可能

网友K:
查看一下寄存器什么问题吧

网友L:
有可能是你的配置的问题

网友M:
寄存器的数值是否变化了呢?

网友N:
说明间隙可能太小了。

网友O:
使用定时器产生的信号可以吗?

网友P:
是不是电压不符合呢?太大了?

网友Q:
捕获功能参考别人的试试。

网友R:
应该是寄存器设置的问题

网友S:
有可能的。
你的外部待捕捉信号频率不要超过定时器时钟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