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样才能得到正确结果

楼主(2018-08-25):
unsigned long cnt32;
unsigned  int x,y;
x=400;
y=400;

cnt32 = x*y;     编译正常不报警,但运算结果为0x27100的低16位0x7100,而不0x27100

cnt32 = 400*400;     报警提示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请问,怎样才能得到正确结果.

网友A:
cnt32 =(unsigned long ) x*y;

网友B:
感觉应该是类型不匹配吧。

网友C:
能给我份F28027的编程素材吗,我自己不会弄啊,按步骤来操作,编译还是出错

网友D:
就是一开始要添加的头文件和源文件什么的

网友E:
楼上强制进行类型转换的,是可以的。

网友F:
unsigned long是几位啊,提示是已溢出了

网友G:
unsigned long是几个字节,400*400=160000,超界了吧

网友H:
楼主看看不是改变了类型了。

网友I:
转换结果直接强制转换类型导致类型不匹配。

网友J:
这个需要在执行的过程中做数据类型的强制转换的。

网友K:
这个经常会遇到的,处理办法的楼上也说了的。

网友L:
这样的问题还是能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M:
应该是超出了类型限制了。

网友N:
类型不匹配,会自动截取满足被赋值类型的数据,而你直接400*400,编译器会先计算再赋值,这样相当于赋值的是个常数,所以会报错。

网友N:
楼主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O:
类型不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