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总是报不能初始化

楼主(2018-08-25):
烧入板烧程序,总是报不能初始化

网友A:
看一下你的com口或者波特率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查看一下电源是否能够供电?

网友C:
在看看电源晶振之类的。

网友D:
下载接口看看可以么?

网友E:
也可以看下你的复位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F:
楼主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G:
板子的电源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H:
一般是要重新上电才能进入程序下载

网友I:
不用串口就不需要初始化的

网友J:
这个要看你是什么单片机,还有对单片机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K:
使用的是什么下载方式呢?

网友L:
单片机复位后必定进入初始化操作

网友M:
这个烧写程序没有问题的。

网友N:
串口下载的话,需要复位的。

网友O:
是能够用串口下载程序的单片机,内部都有自举程序

网友P:
比如你的上电复位和延迟启动是否开启了。

网友Q:
下载的时候,要选择正确芯片的。

网友R:
复位初始化再试试看吧。

网友S:
是烧录器问题吗?先试试能否擦除。

网友T:
重启电脑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