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谁用过这种触摸屏

楼主:
1.zip (171.96 KB) 这个是触摸接口的视频。

这种屏背面有一个可以插接的接口。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把它和电路板连接起来。
卖家说插接,我不知道怎么插接。
那个触摸接口好像是买一个什么东西,把它
焊接在电路板上,然后用那个接口插接在里面。
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2018-08-25):
图片太模糊了,关于使用,问谁买的,找谁去。这是最速度的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模糊了,关于使用,问谁买的,找谁去。这是最速度的途径。

卖家说,调试程序的时候他们提供技术支持。
至于其他,一概不予回答。

楼主:
这个清楚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卖家说,调试程序的时候他们提供技术支持。
至于其他,一概不予回答。

这特么的也太坑了吧。在哪买的,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特么的也太坑了吧。在哪买的,链接看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0.2c10987e6HLsxF&id=548197142809&ns=1&abbucket=12#deta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0.2c10987e6HLsxF&id=548197142809&ns=1&abbucket=12 ...

看手册,这是标准的MIPI接口的,你用什么驱动的呢,我看这个淘宝店铺有HDMI转MIPI转接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这是标准的MIPI接口的,你用什么驱动的呢,我看这个淘宝店铺有HDMI转MIPI转接板的。 ...

谢谢!我对MIPI接口不太清楚。我想用STM32F722驱动。
你是不是说买个HDMI转MIPI转接板就可以了吗?请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对MIPI接口不太清楚。我想用STM32F722驱动。
你是不是说买个HDMI转MIPI转接板就可以了吗?请多指 ...

STM32F722是不支持HDMI的,F75x后面的系列才支持HDMI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对MIPI接口不太清楚。我想用STM32F722驱动。
你是不是说买个HDMI转MIPI转接板就可以了吗?请多指 ...

MIPI没有搞过,只是见官方的手册上有HDMI转MIPI的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PI没有搞过,只是见官方的手册上有HDMI转MIPI的转接板。

谢谢!公司搞电子的就我一人,我真的搞不定了。
这个玩意真让人头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公司搞电子的就我一人,我真的搞不定了。
这个玩意真让人头疼。

最好找个支持好的厂家,不过话说回来,应该走的就是HDMI的驱动,市面上的ISP屏,好多都是HDMI和RS232-25双接口的。你把官方的测试板卡也买下,自己研究出来就好了。

网友B:
我也用这家工厂的屏,还去考察过,我 用的是4.3寸的tft。

工厂主要是生产屏的,养不起(留不住?)好的电子工程师,技术还得你自己搞定。

这个屏应该和市场上某种兼容,你找被兼容的款式,买个开发板入手。

网友C:
mipi的可以直接用stm32f7来驱动,不需要转换的

网友D:
好像有专用的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