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RV8870的电流检测电阻和电机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8-08-25):
咨询各位大佬 我用DRV8870 做一个电机的正反转电路,电机电压24V  功率 40w
现在发现在电机堵转的时候经常烧芯片。
DRV8870 的基准电压为5v  电流采样电阻为 0.25R
测试的时候 在电机不堵转的时候 万用表测量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再与电机电流值 相除 基本还是在0.25R
但是 当电机堵转的时候 比如 电流达到4A的时候 万用表测量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再与电机电流值 相除 电阻值就只有0.0xx欧姆了
我想咨询下 这个在电机堵转的时候 电压和电流的关系 对不对?
没有采用PWM调速 直接高低电平 决定正反

网友A:
这一块的我下去查找写参考资料的

网友B:
这个我下去查下先关资料的再说的

网友B:
基准电流的设计还是要多注意细节的

楼主:
要注意些啥呢?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C:
这个器件具有过流保护功能
我想, 你的电机发生堵转时, 可能电流远远超过 4A. 而控制器通过开关保护限制了电流.
相对于 PWM 方式, 所以你测到的电压不对了.
你可以看一下电机上的电压波形

网友D:
这个可以根据理论设计的先确定一个大致的比例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