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控制TFT屏刷新慢的问题

楼主(2018-08-25):
                                                  STM32F1用并口8080总线16bit位驱动TFT320*480

STM32F1用并口8080总线16bit位驱动TFT320*480能看到明显的闪烁。
这正常嘛?写数据和写命令部分都是用寄存器操作了。

具体刷新时间没有测试,就是眼睛能看到的闪烁。
而且是纯色刷新。

网友A:
这个接口在F103上不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口在F103上不好用吧。

你是说这个速度慢是肯定的,因为F1的速度不够?

网友B:
那也不应该出现闪烁的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