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 笔记 基于ubuntu

楼主(2018-08-25):
桌面点击右键 选择Open Terminal 打开终端

pwd :打印当前在那个目录

ls : 列出当前路径下的文件和目录

mkdir  目录名 : 新建目录

cd  目录名 :进入指定目录

python  运行python解释器

print  “hellow word”     输出hellow word

楼主:
运算符: +     -    *    /   %
运算顺序 :先乘除后加减  括号最优先

楼主:
变量: 就是一个标签 ,由非数字开头的字母数字 下划线组成。可以是数值 字符串 列表  元组  和字典。

数值:  就是数字 a=100

字符串:就是用一对双引号引起来的内容,只要被引号引起来就是字符串了。b=“hellow word”。

楼主:
列表[ ] : c=[1,2,3,4,5] d=[“张三”,“李四”,“王五”] e=[1,2,3,“5”,“6”d]

用列表名[索引号] 索引列表中的元素

d[0]表示列表中第零个元素

用列表[起 止] 表示切片,从列表中切出相应的元素 前闭后开。

C[0:2] 切出[1:2]  C[:]切出 [1,2,3,4,5]

用列表名【起:止:步长】 带步长的切片 步长有方向

C=【1,2,3,4,5,6,7】

切出【5,4,3,2】 用c【4:0:-1】

切出【5,4,3,2,1】用c【4: :-1】

切出【6,4,2】用c【-2::-2】

修改: 列表名【索引号】=新值

删除:delliebiaoming【索引号】

插入:列表名.insert(插入位置的索引号.新元素)

楼主:
元组() 誓言,一旦定义不能改变 f(1,2,3)

字典{ }

字典里放着{键:值, 键:值,键:值,键:值} n个键值对

dic={1:“123”,“name”:“zhangsan”,“heligt”:“180”}

用字典名【键】索引字典的值

dic[“name”] 对应的值为“zhangsan”

修改 :字典名【键】=新值

删除:del字典名【键】

插入:字典名【新键】=新值

楼主:
vim文件名  打开或新建文本 (在python中新建 vim a.py python文件名后缀为.py)

在vim中点击i进入插入模式 可往文本里写内容

Esc按键  :q   退出vim

Esc按键 :wq 保存或更改vim

Esc按键 :q! 不保存更改退出vim

楼主:
条件语句

age=input(“请输入你的年龄”)

if  age>18 :

print ”大于18岁”

print  “你已成年了”

else:
print ”小于等于18岁”

print ”还未成年”

楼主:
循环语句(终止循环用 break)
for     变量   in range (开始值  ,结束值):

执行某些任务

输出5次hellow word

for  i  in range(0,5):

print  “hellow word%s ” %i

楼主:
for     变量     in       列表名:

执行某些任务

输出列表中的元素(for的嵌套)

h=[“a”,“b”“c”“d“]

for   i   in  h:

print  i

for j in h:

print  j

楼主:
while   条件:

执行某些任务

x =1

y =2

while  x<5 andy<5

x=x+1

y=y+1

print  x,y

楼主:
turtle模块

importturtle            #导入turtle模块

t=turtle.Pen()          #用turtle模块中的Pen类,实例化出一个叫做t的对象。

t.forward(像素点)       #让t向前走多少个像素

t.backward(像素点) #让t向后走多少个像素

t.left(角度) #让t左转多少角度

t.right(角度) #让t右转多少角度

t.reset()           #让t复位

画一个正方形

import turtle

t=turtle.Pen

for i in range (0:4):

    t.forward(100)

t.left(90)

t.reset()

i=0

while Ture:

t.forward(100)

t.left(90)

i=i+1

if i==4:

break;

网友A:
没有看懂,这个是什么意思,解决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这个是什么意思,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一些Python语法

网友B:
直接github上找个完整的项目,跑起来,学习学习。

网友C:
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github上找个完整的项目,跑起来,学习学习。

还在学习中

楼主:
我们都一样,都在学习中

楼主:
谦虚。我也是刚学

楼主:
学习使你快乐

网友D:
学习当娱乐才是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