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开关同时控制一灯开关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8-26):
楼主想要什么样的控制逻辑?

网友B:
楼道开关?

网友C:
应该是想做一种灯,双控灯,可能是楼道也可能是房间

网友D:
这个不难啊,就控制开关,你设计个简单的电路就可以

网友E(2019-01-07):
怎么样的需求,就做怎样的设计吧!

网友:
PLC最简单的启跑停电路

网友F:
如果是电工,那么双控开关线路,网上一搜一大堆。俗话叫双联开关。
如果是芯片级控制,那就是一个简单逻辑,按钮1,按钮2,按钮N.....任何一个按动,实现目标对象开关状态反转就可以实现了。到芯片级,可以实现非常简单的N开关共同控制一个灯。

网友G:
这个用两个普通单联双投开关就可以了,用不着电子电路这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