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电平转换芯片的问题

楼主:
项目中用到电平转换芯片。以前没用过,3.3V转5V,
5V转3.3V,都需要。
大神各推荐一种呗。谢谢!
没搞对。我说错了。是IO口电平转换芯片。
比如STM32的IO口,输出3.3V,转成5V。
输入5V,转成3.3接到STM32IO口上。

网友A(2018-08-25):
简单实用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3.3V-5V
  当你使用3.3V的单片机的时候,电平转换就在所难免了,经常会遇到3.3转5V或者5V转3.3V的情况,这里介绍一个简单的电路,他可以实现两个电平的相互转换(注意是相互哦,双向的,不是单向的!)。电路十分简单,仅由3个电阻加一个MOS管构成,电路图如下:

网友A:
你试试这个能否满足需求。

网友A:
XS0108E (正在供货)
8 位双向电压电平转换器,适用于漏极开路和推挽应用

网友B:
74LS245或者244,总线驱动可以实现

网友C:
74LVC8T245这款不错8个口,单个口74LVC8T4245

网友:
貌似有很多这种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简单实用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3.3V-5V  当你使用3.3V的单片机的时候,电平转换就在所难免了,经常会遇到3.3 ...

这个可以,其实就是个开关来相互转换

网友E:
SN74LVC245A   SN74LVC244A  都能实现

网友:
这个系列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