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家有知道这个模块用的什么芯片么?

楼主(2018-08-25):
大家有知道这个模块用的什么芯片么?目前有这个需求。或者是否有其它稳定成熟的电路分享一下,防止12V直流电机堵转导致烧掉电机的

网友A:
你这是通用的,参数可以设置的,芯片估计是MCU,需要编程的。
如果工况固定的,保护电流固定的,普通分立元件就可以。
比如车窗玻璃升降器、后视镜折叠器,可以正转反转,带卡死保护。

网友B:
这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C:
貌似是STM8S003做的

网友D(2018-10-25):
防止电机堵转只要在负载回路里放个PTC电阻,俗称热保护!在电机堵转情况下引起电流增大,电阻随着发热电阻值就变大!

网友E:
需要编程的,硬件芯片做不到的

网友E:
应该是单片机

网友F:
这个是TSSOP20封装的芯片。像STM8S003F3P6,STM32F030F4P6这类的芯片。

楼主:
多谢大家 此功能我已经用stm单片机正常实现,原理很简单,ad检测!图中功能模块有个缺点 检测电流最低0.2A 所以没用

网友G:
看不出来,什么热保护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