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65279 PGOOD引脚

楼主(2018-08-25):
TPS65279   PGOOD引脚问题

5V电源串100K电阻到PGOOD引脚,输出电压正常,PG电压为0,EN拉低输出不正常,PG为0,为啥呢?求助大佬

PG接法

PG接法

网友A:
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B:
这是个双路同步降压电路
EN 应该输入高,  PGOOD 应该外面加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双路同步降压电路
EN 应该输入高,  PGOOD 应该外面加上拉.

EN是给合适的分压电阻,输出也都正常,PG为低。我是故意拉低EN使输出为0,看看PG状态的。
我的5V加电阻就是外部上拉啊。

楼主:
上传了,你看看

网友B:
PGOOD 信号对输出电压的范围也是监控的.  可以看手册 7.5 节
另外由于是开漏输出, 你的上拉的情况是否可靠也检查一下
你再仔细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GOOD 信号对输出电压的范围也是监控的.  可以看手册 7.5 节
另外由于是开漏输出, 你的上拉的情况是否可靠 ...

7.5节FB falling rising 是什么意思呢,不太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7.5节FB falling rising 是什么意思呢,不太懂

FB 是指 电源芯片TPS65279的17脚(FB1)和32脚(FB2)电压波形下降(falling)、上升(rising)之情况。
例如, 7.5节表中:FB rising to PGOOD high    94%  意思是芯片17脚、32脚输入电压波形上升至整个波形高的94%时PGOOD输出高。由于PGOOD是集电极开路输出(OD),如果不接100k上拉电阻或直接用导线连接高电平都会导致PGOOD输出电平不对。无上拉电阻,PGOOD总是无输出;导线上拉,总是输出高电平,芯片内部电路就无法判断输出电压Vout正确输出逻辑,自然芯片不会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FB 是指 电源芯片TPS65279的17脚(FB1)和32脚(FB2)电压波形下降(falling)、上升(rising)之情况。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