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vodi 函数(u32 *a)里的*a是要往函数输入什么?

楼主(2018-08-25):
请教各位这个函数输入量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u32类型的*p吗? 在例程里输入的是 u32 a[n]; 这么定义的数组,而且使用该函数时是 函数(a) 这样输入,
另外函数里 *a++意思是指针地址+1? 例程里输入的都是上述的数组,*a++在例程执行出来的意思相当于是a[x+1]的值

网友A:
传入指向u32类型数据的指针变量

传入数组名称,就是传入数组的首地址,本质上也是指针

没错就是地址加一;

传入数组就是,等同于a[x+1]

另外标题单词错了,,是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