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tps54160无输出

楼主(2018-08-25):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电源芯片tps54160无输出是怎么回事?

网友A:
1,  假货
2,设计人员差,无法给出合适电路
。。。。。。

网友B:
芯片是否有发热现象?

网友C:
按照规格书的参考电路和参数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电源开关没打开

网友E(2018-10-12):
没图怎么分析....  只要电路设计正确,输出应该还是有的,性能另说。没输出,你看看是不是焊好了,中间powerpad接地了没有,en使能的分压电阻是不是合适。仔细读完ti的datasheet,你应该会发现问题

网友F:
无图言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