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一个2A的常用的整流二极管

楼主(2018-08-26):
请教一个2A的常用的整流二极管,需要SMA封装或SAM焊盘可焊的封装,还有不要肖特基二极管,肖特基的反向耐压不适合。M7的整流电流1A太小了。
还有,请教下,我选用手册里的FFMAF207T这个二极管,在次级直接接1.5A不到的负载,为什么FFMAF207T发烫的厉害?是不是需要加散热呀?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放FFMAF207T的技术手册了。21论坛怎么放置附件呀?

网友A:
单个封装可以过额定电流,但并不是表示改封装独体就可以承受该消耗功率。(这该是一种常识)
具体表贴焊盘附加多少大小铜皮和消耗功率的关系,请具体自己查数据表。一般厂家都会有。

网友B:
不晓得你用在什么地方?电路的哪块?
要减少发热,
1 换肖特基 压降小的
2 换大封装的
3 设计电压 电流余量放一倍

网友C:
应该减小二极管的压降,功耗小了,发热就小了

网友D:
压降太大,这种大电流可以考虑用MOS管做防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