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有没有输入高电平是0.6vdd,低电平是0.4vdd的?

楼主(2018-08-26):
找了很多家单片机,输入高低电平门槛电压差最少都是0.7Vdd,0.3vdd,为什么没有更少的?比如0.6vdd,0.4vdd.如有,我的设计可节省外部比较器。

网友A:
现在很多单片机有两个比较器,一根输入分别接到两个比较器,就可以实现您要求的功能。
如果要求实现多个管脚检测,就要看内部配置了。为什么要这么精确呢? 如果是模拟信号,为何不用ADC来判断。

网友B:
那个值是数字电平的容限值,用做比较不妥吧?比喻0.6VDD, 是指高电平所能识别的最低值,
这个0.6VDD应该这样理解: 所有的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在0.6VDD都可以认为是高电平输入,但有个别单片机比0.6VDD低,甚至是0.5VDD也被判定为是高电平输入;
同样0.4VDD 是低电平输入最高值,保证所有的这个型号单片机在0.4VDD时输入的一定是低电平,
但有个别、甚至部分单片机超过0.4VDD还是被判定为低电平,这个是数字电路半导体工艺决定的。
其实有人这样用过,用IO口做电平判定,但要求高的地方肯定不行。这个上面说的输入电平的容限值,还有输出电平一样也有容限值,这个也是数字电路抗干扰能力强的原因所在。

网友C:
有一毛多的OTP,集成的比较器可以识别 0.50Vdd, 0.51Vd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一毛多的OTP,集成的比较器可以识别 0.50Vdd, 0.51Vdd

能不能推荐一款?要不带丝印字的

网友C:
@pmw_56 这些货都是可以不加丝印的,有批量销售就会答应你,没有什么量就要碰运气。 推荐型号在 另贴中 已经回复你了

楼主:
1毛多带比较器的芯片看过它的手册,它注明抗干扰能力差点,

网友D:
普通单片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