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简易单位内部电话交换机电路原理

楼主(2018-08-26):
简易单位内部电话交换机电路原理

该机可容纳9台话机,经扩展还可进一步增加其容量(扩展至16台),且制作简单。经试用效果不错,故奉献给有类似需求的读者。

        电路原理 如附图所示。

        电源取自市电,虽然停电时影响正常使用,但因目前停电几率很小,可满足一般单位的正常需求。220V市电经变压后输出75V及50V两组低压交流电,50V低压交流电经整流、无源滤波、电子滤波及稳压后得到约48V直流稳压电源。VT5、VT4及R17、DW3组成大电流恒流源电路,限制干线最大电流,可防止因外线短路而损坏电源。75V低压交流电为振铃电源。

        为简明叙述,现仅以话机1、2为例说明其呼叫、振铃、通话的原理,话机1若要呼叫话机2,此时话机1先摘机,外干线约有20mA电流,在R2上产生的压降(约0.7V)使光耦(PC2)导通,双向可硅控(SCR1)控制极存在一触发电流,75V振铃电流经SCR1、J-2接入干线,按下拨号键2,话机DTMF信号经R、C6耦合至IC1{7}脚,IC1为DTMF译码器(YN9101)。XEN为时钟输出控制端,GT为片内定时器启动端,EN为译码输出控制端,均为高电平有效。

        D0~D3为二进制(8421)码输出端,当译码成功时,DV脚呈高电平,D3~D0输出0001码,VT3饱和导通,IC2{12}脚接地;VT2饱和导通,{23}脚跳变为低电平。IC2为4/16线译码器CD4514,A~D为二进制码输入端,对应接到YN9101的D0~D3上,锁存控制端ST=1时,A~D的数字被锁存。Y0~Y15为译码输出端,EN=1时禁止输出,因EN=0,D~A端有0001的二进制码输入,所以译码输出Y1端呈高电平,VT8导通,驱动继电器KP2吸合。话机2经KP2触头接入振铃电压,产生持续振铃声,此时话机2若摘机,则外干线电流增加一倍(40mA),R1上产生的压降使光耦PC1导通,VT1随之饱和导通,驱动继电器J吸合。常闭触点J-1断开,切断IC1、IC2的供电电源;J-2断开,切断话机2与振铃电压的连接,振铃电信号消失,此时话机1、2并联可直接通话。若话机2不摘机,在话机1摘机后,R2上将不产生压降,则SCR1因无触发电流而截止,话机2与振铃电压亦断开。

        元件选择

        电阻除R1、R2、R16、R17为1W外,其余均选用稈秮W,其中R1、R2为100Ω可调电阻;PC1、PC2选用4N25型光电耦合器;J选用JTZ-229型,KP1~KP8选用4098型继电器;SCR1选用T0505型双向可控硅;D1~D10选用1N4007型二极管;DW1为12V/0.5W稳压管,DW2、DW3为48V/1W稳压管;VT1选用A733型高反压小功率管,VT2、VT3、VT5、VT7均选用2N5551型高反压小功率管,VT4、VT6为3DD15C型,VT8~VT16为3DG130D型;其他元件无特殊要求,只要按图中所标选择即可。 电路调试 本电路调试比较简单,按图连接好电路,检查无误后接通电源,使任一话机摘机,在A、B端并入万用表(交流挡)及一只1000kΩ电阻,仔细调节R2(约35Ω左右),直至刚好有75V交流指示为止;任摘两只话机,仔细调节R1(约17Ω左右),直至75V交流电消失为止;如此反复调节两次,电路即可正常工作。

楼主:


网友A:
这个原理图看着还是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