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3个IO口扫描16个按键

楼主(2018-08-26):
该电路在程序处理时,由处理器首先向I/O1~I/O3写高电平,然后读入。如果非全“1”,说明,K0~K6中有键按下,此时可根据读入的端口状态判断键的状态,如果读入的结果为全“1”,则I/O1~I/O3轮流输出低电平,再读入,这样就可根据另外两根I/O线的状态来判别是K7~K15中的哪一个键被按下。重复调用键盘处理子程序可将读取的键值与上次的值进行比较,甚至两次读数相同为止,这样即可消除按键抖动所造成的误读。该电路选用的单片机为

AT89C2051
,用C51语言编写的按键电路处理程序如下:

#include<c: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getkey(void);
uchar keyvol;
void main(void)
{
keyvol=getkey(); /*调用键处理函数,返回的数据等于16表示同有键按下,0至15对应k0至K15*/
}
以下为键盘处理子程序:
uchar getkey(void)
{
uchar x
P1=P1|0x07; /*I/O1至I/O3写“1”*/
x=P1&0x07; /*读入I/O1至I/O3并屏蔽其它位*/

if(x==0x07)   /*判断K0至K6是否按下并转换键值*/

{
P1=P1&0xfe;   /*I/O1写“0”*/
x=P1&0x07;
x=x/2+7;
if(x= =10)
{
P1=P1|0x07;
P1=P1&0xfd; /*I/O2写“0”*/
x=P1&0x07;
x=(x+1)/2+10; /*屏蔽I/O2并转换K10至K12的键值*/
if(x = =13)
{
P1=P1|0x07;
P1=P1&0xfb; /*I/O3写“0”*/
x=P1&0x07;
x=x+13; /*屏蔽I/O3并转换K13至K15的键值*/
}
}
}
return x;
}

楼主:
利用该键盘电路并根据逻辑组合原理可推断开n条I/O线可组合的按键数N为:
N=(2n-1)+(2 n-1 -1)n

个人觉得自己写程序的时候有个地方需要注意:当IO口赋值011,按k0之后IO读数为000,按k13读数也为000,所以如果检测到到k0到k6,这几个都没按才可以继续检测k7到k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利用该键盘电路并根据逻辑组合原理可推断开n条I/O线可组合的按键数N为:
N=(2n-1)+(2 n-1 -1)n

好方法,先MARK下

网友B:
我太笨了,我没看懂。

网友C:
这真是个神奇的想法。

楼主:
这种方式有点复杂耗时。

网友D:
没有矩阵的好懂

网友E:
利害!虽然处理比较麻烦,但特殊情况下可以省不小的IO口

网友F:
6到不能行

网友G:
方法虽然慢,但是有用。

网友F:
试了一下,给力

网友H:
算法小复杂。

网友I(2019-07-08):
硬件电路有缺陷,程序也弥补不了。 用户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你的逻辑来操作

网友H:
方法好,但是我不会用。

网友H:
如果单按键的形式,那用ADC,可以弄一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如果单按键的形式,那用ADC,可以弄一堆。

我也觉得ADC比上面的好,且ADC方式还可以检测出来同时按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