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推荐一款没有丝印字的单片机?

楼主(2018-08-26):
如上,求推荐一款没有丝印字的低管脚单片机,
SOT23-6,或者是 MSOP10 , SOP8  , 有C开发编译器的单片机

网友A:
可以看看芯圣的,有没有这种低管脚的单片机。反正003正面是没丝印的。

网友B:
纯IO就行了吗?可以加我Q 75231858

网友C:
批量厂家可以不加丝印

网友D:
我司主营MCU,是义隆的一级代理商,同时代理多个品牌。
无丝的单片机有国产的也有台系。
Q: 56930940

网友E:
这种的都是汇编的。

网友F:
有   芯圣013L   SOT23-6/SOP8         QQ1449251178

网友G:
飞凌单片机考虑下,没丝印 SOT23-6 SOP8 C和汇编都可以。Q3004042377

网友H:
可以看下义隆的,C跟汇编都可以编译,需要Q 675767236

网友I:
PIC 8 脚兼容的,有没有?

网友J:
引用 网友I:
PIC 8 脚兼容的,有没有?

PIC 什么型号呢,东软的有一些管脚兼容的

网友K:
推荐上海晟矽微的,我司一直在用,物美价廉。完全没有丝印。

网友L:
推荐沁恒的USB单片机,51内核,C编程,1K ram,10K flash,SOP16,flash,USB设备,单价1元。

网友M:
有量就可订制

网友N:
加我Q  786030167  我有低管脚  无丝印 C开发的MCU

网友O:
我们这边有,您可以联系我QQ:1090107734

网友P:
sot23-6 可以联系我 QQ2881569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