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转】TINA-TI 仿真软件导入PSpice Model方法及一款功放仿真

楼主(2018-08-26):
TINA-TI 作为TI一款免费仿真软件,简单实用,很多坛友都在使用,其目前的最新版本是V9.3.150.328。但仿真元件库数量较少且大多是TI的器件,常用音响管的库几乎没有,给我们的使用带来不便。
PSpice 仿真模型是主流器件厂商都提供的一种仿真模型格式,TINA-TI 也支持其导入使用,现将PSpice Model导入TINA-TI 的方法分享给需要的朋友。

以东芝2SC5200和2SA1943为例。

先到东芝半导体器件网站 https://toshiba.semicon-storage.com/cn/top.html 进行搜索。

经过搜索发现2SC5200(2SA1943)及TTC5200(TTA1943)均未提供PSpice Model,但有一个封装不同的2SC5200N(2SA1943N)替代型号,官网介绍为封装不同及极小性能差异,就是它了。下载两个器件的PSpice Model。

附其它主要器件官网地址:
ON 安森美                 http://www.onsemi.cn/
fairchild仙童(ON合并) https://www.fairchildsemi.com.cn/
rohm 罗姆                 http://www.rohm.com.cn/web/china/
ST 意法半导体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zh.html
IR (英飞凌合并)           https://www.infineon.com/cms/cn/

解压两个器件的zip,我们这里只需要2SC5200N.lib(2SA1943N.lib)文件。

打开TINA-TI,正式开始导入工作。

官方导入PSpice Model的指导文档(英文)
http://www.ti.com/lit/pdf/slva527

第一步
导入网表编辑器编译。

选择文件。

打开后点击编译。

编译完成。

点击保存并关闭。

第二步
新建宏,选择工具-新建宏向导

宏名称命名为器件名称,选择从文件,点击后面文件夹图标,选择前一步编译完成的2SC5200N.lib(2SA1943N.lib)文件

点击下一步,出现默认的外形定义界面。

选择-从库中加载外形,引脚数-全部改为1-5,外形类型-选择晶体管Bipolar Transistors,此时界面如图

点击三极管外形后边的向下箭头,选择正确的类型,5200选择NPN,1943选择PNP。

点击下一步,进入引脚定义界面。

对比引脚和网表是否对应,比如 Pin Assign :1=Collector 2=Base 3=Emitter
是否对应三极管图标的脚位,如不对应可以点击调整,这个实例中是OK的。

点击下一步,选择保存仿真库元件,可以选择保存位置在用户还是TINA系统库。

器件定义完成,可以选择即刻导入还是后期导入使用。

后期导入使用,选择插入-宏,选择相应器件即可。

PSpice Model导入TINA-TI 的步骤到此为止,除了三极管还有其它很多器件可以导入使用,只要有器件厂商提供的的PSpice Model即可,大家可以继续摸索。

附一款diyaudio网站 ax-14线路仿真图。

另外,看到坛子里有朋友问一些东芝中小功率驱动管找不到模型,其实是东芝后期的型号命名改了,后期命名为TTC或者TTA之类的,封装也可能小型化,一般搜索都可以找到替代型号,例如:
2SC4793/2SA1837替代型号为TTC011B/TTA006B,同时封装由TO-220F更改为了TO-126.性能参数是一致的,可以直接用其仿真模型。

网友A:
谢谢分享!软件挺好用。

网友B(2020-05-25):
你好,我参照你的帖子导入LM3485遇到了问题,能帮帮我吗,这里是芯片官网地址:https://www.ti.com.cn/product/cn/LM34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参照你的帖子导入LM3485遇到了问题,能帮帮我吗,这里是芯片官网地址:https://www.ti.com.cn/prod ...

如果报错的话,是PSpice Model被加密过的,无法被TINA-TI打开的。